STM8F103串口发送及接收程序

楼主(2019-03-06):
最近在用STM8做东西,看到论坛上关于STM8的例程少之又少,故发一个串口例程
串口1波特率9600,不断发送数据,同时可响应接收数据,注释较少。
开发环境为IAR,可直接烧录生成的hex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5)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void Init_UART1(void)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UART1_Cmd(ENABLE);
}
void Send(uint16_t dat)
{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UART1_SendData9(dat);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i=0;
  uint16_t j=0;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Init_UART1();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for(j=0;j<60000;j++);
                Send(i);
    //UART1_SendData8(0x01);
                i++;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2021-03-18):
您好,我是一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习者,由于选择了总线传感器的组网与程序设计这一项目,与所学专业知识有偏差,现如今十分迷茫。但在看到了您对传感器驱动一帖子的评论后,逐渐找了一点灵感,想与您请教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