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最小系统都包含哪些部分呢?

楼主(2019-03-06):
(无正文)

网友A:
和单片机最小系统一样,单片机+晶振+复位电路+电源,当然一般都有USB转串口电路用来烧录程序

网友B:
最小系统,就是指让单片机能跑起来的,需要的最少电路/元件;
包括单片机、晶振、电源、复位电路,这几块电路元件正常了,如果单片机里有程序,上电就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