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串行显示中文或数字程序

楼主(2019-03-06):
/*lcd12864只需三根线与单片机相连就可以实现串行通讯,lcd12864自带ASCII码库  以下是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1 0x80

#define x2 0x88

#define y 0x80

#define comm 0//0代表写指令

#define dat 1//1代表写数据

sbit LCD_cs =P2^7;

sbit LCD_std =P2^6;

sbit LCD_sclk =P2^5;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void delay (uint us);

void lcd_char(uchar x0,uchar y0,uchar k,uchar *chn);

void init_lcd(void);

void lcd_string(uchar x0,uchar y0,uchar k,uchar *chn);

//------------------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rst=1;

        wr_lcd(comm,0x30);//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comm,0x01);//清屏,地址指针指向 00H

        wr_lcd(comm,0x06);//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comm,0x0c);//开显示,关游标

}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uchar a,i,j;

        delay (500);//此延时是必须的,以防在连续操作中 LCD 内部动作没有完成, 不响应后面的指令或数据

        a=content;

        LCD_cs=1;

        _nop_();

        LCD_sclk=0;

        _nop_();

        LCD_std=1;

        _nop_();

        for(i=0; i<5; i++)

        {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

        LCD_std=0;

        _nop_();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_nop_();

        if(dat_comm)   //如果 dat_comm为高则表示送的是显示数据
                LCD_std=1;   //data

        else                                          //如果 dat_comm为低则表示送的是控制指令

                LCD_std=0;         //command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LCD_std=0;

        _nop_();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for(j=0; j<2; j++)

        {

                for(i=0; i<4; i++)

                {

                        a=a<<1;

                        LCD_std=CY;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

                LCD_std=0;

                for(i=0; i<4; i++) {

                        LCD_sclk=1;

                        _nop_();

                        _nop_();

                        _nop_();

                        LCD_sclk=0;

                }

        }

}

void delay (uint us)//delaytime

{

        while(us--);

}

void delay1(uint ms)

{

        uint i,j;

        for(i=0; i<ms; i++)

                for(j=0; j<15; j++)

                        delay(1);

}

//-------在任意位置显示一串汉字或字符 ------

//其中 一个汉字算两个个字节

//X0为行, Y0为列, chn 为所要显示的汉字串 ,k 为字符个数
void lcd_char(uchar x0,uchar y0,uchar k,uchar *chn)

{

        uchar adr,i;

        switch(x0)

        {

                case 1:
                        adr =0x80+y0;
                        break; //在第 1行 y 列显示
                case 2:
                        adr =0x90+y0;
                        break; //在第 2行 y 列显示
                case 3:
                        adr =0x88+y0;
                        break; //在第 3行 y 列显示
                case 4:
                        adr =0x98+y0;
                        break; //在第 4行 y 列显示
                default:
                        ;

        }

        wr_lcd(comm,adr);

        for(i=0; i<k; i++)

                wr_lcd(dat,chn[i]);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uchar chn[3]= {0x32,0x31,0x33};
//        uchar chn[6]= {32,50,32,54,32,56};
//        uchar b[]= {"欢迎使用本程序 "};
//
//        uchar b1[]= {"啦啦啦啦 "};
//        char b2[]= {"欢迎你 "};

        init_lcd();

        while (1)

        {

        //        lcd_char(1,0,14,b);//显示汉字

                lcd_char(2,0,3,chn);//显示字符串

        //        lcd_char(3,0,12,b1);

        //        lcd_char(4,0,6,b2);

                delay1(8000);//此处延时是为了防止送显示过快,屏会闪动
        }

}

网友A(2019-04-22):
好用,之前一直在用的串行显示,不能直接显示一个数组,这个很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A:
有点问题,只能显示第一行,其他显不了

网友B:
电原理图哪儿?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为啥我这里只显示213?

网友C(2020-03-11):
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呢

网友D(2020-04-12):
你好 ,148行 的 cy是 ‘0’还是‘1’

网友E(2020-12-23):
引用 网友D:
你好 ,148行 的 cy是 ‘0’还是‘1’

同问,我打算移植到32,这个地方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