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性价比高的单片机及其组件?

楼主(2019-03-06):
学习了单片机的基本知识,想实际应用一下,大概是模拟一个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包含,单片机,人体红外传感器,LED指示灯,液晶显示屏,报警器,指纹识别模块和语音提示模块。

大致的效果是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人体散发的红外线,启动灯光,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验证指纹同时语音提示,然后如果指纹识别不通过,报警器就会报警。

其他组件都没啥太大要求,可是担心单片机配置过低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有大神可以评估一下大约需要什么标准的单片机吗?????跪谢!!!!

网友A:
由手机来实现指纹识别较好,通过手机软件去控制基于单片机组成的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目前用这个方案较方便且划算

网友B:
选择合适性价比高的单片机决定的关键还是本人自己掌握各种芯片操作的多少

网友C:
目前市场流行的单片机几乎都胜任。关键不在于单片机,在于你对设计方案选择。提出这个问题,是你软硬件的底气不足。建议先单个做好做透。

网友D:
"学习了单片机的基本知识,想实际应用一下"
小伙有勇气呀,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想到的是做一个电子时钟出来,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在做8051电子时钟.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如果指纹识别模块是一个可以直接用单片机读写的话,指纹数据处理就不用由单片机来运行,那么,就一个不带ADC功能的8051单片机就可以了
如果是指纹识别功能要用到单片机来处理数据的话,似乎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STM32
其它的东西都不是问题,

网友E:
这些普通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E:
我觉得stm32可以

网友F:
51单片机

网友G:
51黑单片机可以的

网友H:
义隆性价比很高,看你有没有学习的动力

网友I:
    学习单片机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好高骛远。初学单片机要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然后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个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否则容易因达不到而放弃。并不是目标越高大上,干劲越足,实际是相反,所以只能选定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通过这些目标的实现,漫漫培养兴趣,也积累经验和技术,然后漫漫提高,才能有所成就。
      从你的情况看,不要一下子就要指纹识别什么的,这不现实。还是先从基础的东西学起。单片机基础包括单片机结构知识,C语言基础,程序编译与下载。有这些基础后,可以做些简单练习,如流水灯,数码管使用,键盘使用,液晶显示器使用。完成这些后,就可以进行定时器使用,中断程序设计,以及串口应用学习。如果学习这些不吃力,就可以再学习SPI总线和IIC总线及相应应用,然后进入其他高级应用。只要努力,日积月累,就能有所收获,技术水平会安越来越高,这是我的体会,但愿能对你所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