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八路温度巡检仪,说明书上写着“常开接点输出报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9-03-06):
啥意思啊?做一个八路温度巡检仪,说明书上写着“常开接点输出报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楼主又没上图,这货类似温控器,用巡检的方式检测电路上的多路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当某一路达到设定的

报警温度值时,电路就通过继电器上的常开触点来实现输出报警。这意味没报警之前的继电器是吸合状态的

网友B:
常开接点输出报警应该意思是指被测物没接好,提示用户要重新接好。因为温度巡检仪的温感线是两条线接到主控器上的。

网友C:
应该是该巡检仪可以设置报警温度,报警方式是常开接点,正常时接点开路,报警时接点闭合,如果用该接点控制一个蜂鸣器的电源,就能在温度达到报警值时触发蜂鸣器报警。

网友D:
赞同沙发的说法!

网友E:
应该是指继电器的输出方式,这个继电器的触点是常开的;
意思是不报警的时候触点是断开的,报警时继电器动作,触点闭合。
后面的负载根据这个特性来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赞同沙发的说法!

沙发说得对,但最后一句“这意味没报警之前的继电器是吸合状态的”说反了。

网友G:
说简单点8个温度传感器都有温度设置,到了温度或超温,8个温度传感器发出超温或温度到了,八路温度巡检仪这个脚进行提示报警用的,这个时候这个脚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