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icrosoft visual c++ 2010 学习版软件程序调试结果一闪而过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下图,程序是运行成功了呢?还是失败?还有怎么是结果显示出来呢?

网友A(2022-03-22):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楼主求助

网友C(2020-02-11):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决了。

怎么搞的

网友B(2019-09-10):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谢谢!

楼主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B:
我也是这个二级的编译不了,可以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楼主,我不知道如何加断点,你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D(2019-03-07):
引用 网友E:
vs默认程序结尾没有断点的,要么手动加断点,要么system("pause")

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类似这样的暂停

system("pause");

谢谢,解决了。

网友E:
vs默认程序结尾没有断点的,要么手动加断点,要么system("pause")

网友F:
类似这样的暂停

system("pause");

网友G:
将你要显示的内容后面加一下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