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点亮一个灯及循环流水灯三种实现方法详解

楼主(2019-03-07):
实验名称keil工程建立,点亮一个led灯
实验目的:学会keil软件安装,熟悉keil界面并学习如何新建一个工程
实验器材:安装有keil的电脑一台
预习内容及原理
Keil C51已集成到一个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中,提供对8051内核的各种型号的支持。该开发环境下集成了文件编辑处理、编译链接、项目管理、工具引用和仿真软件模拟器以及Monitor51硬件目标调试器等多种功能.
初步了解Keil安装启动过程。
实验内容:
安装好软件后双击桌面u4图标启动keil软件。
建立一个Keil工程过程:\
1Project——close project
Project-----newuvision project-------
弹出窗口后在桌面(或者自己知道的地方)新建一个文件夹重新命名文件夹。
2后打开文件夹,给工程命名为led1(可自己根据需要命名),点击保存。
3弹出选择CPU窗口,选择硬件,选择Atmel---at89c51(或者AT89C52,AT89S52都可以),选中后OK.
4接下来File---new  也就是新建一个C文件
后保存为.C格式。点保存。
5对着工程source group1点右键,Add files to group’source group 1’
将刚才新建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
6点击第三行工具栏的Target options
设置晶振大小为12M
点击OUTPUT菜单,Creat HEX file 前面打√,然后OK
此时keil工程建立完毕,可以进行编程了。

如果编程字体小,可通过第二行工具栏最后一个configuration按钮,进行设置。改变字体大小。

新建一个简单程序学习程序编译
#include<reg51.h>
Sbit P2.0=P2^0;
Void main()
{
P2.0=0;
}
点击工具栏第三行第一个translate按钮编辑当前文件直到没有错误。点击第二个build编辑当前工程,此时生成了hex文件。
将此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实验结果:
可以看到P2.0口所接LED点亮
实验问题:
实验过程中自己出现问题。

实验一之第四部分:循环流水灯设计实现
实验目的:
三种方法都能实现P1口所接8个流水灯的来回流动。
熟练使用protues绘制电路图,熟练使用KEIL建立C51工程,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实现循环流水灯程序编写,从而熟练的学会I/O口控制方法,较为熟练的编写C51程序。
实验器材:安装有protues 和keil的电脑一台
实验原理:
原理图如下:
仿真电路原理图

软件原理:分别用数组的方法,移位函数,移位运算符的方法来实现P1口所接的8个LED灯,循环点亮。
移位函数
注意,左右移函数和左右移运算符的区别。
左右移函数_cror_,_crol_为循环移位,左右移运算符《,》为移位 后补零。

实验内容:
1利用protues绘制上图。
2利用keil建立一个工程。
三种方法实现:
(1)利用数组方法

(2)左右移运算符实现
(3)左右移函数
实验结果:
将三种程序加载到单片机,都可见8个LED灯依次循环点亮。
发现问题:
自己实验过程中的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52324-1.html

网友A(2020-05-23):
楼主源文件和实验结果图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