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建工程添加的那些库文件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9-03-07):
stm32在新建工程时,添加的那些库文件都是干啥的?我这工程里面加了这些东西

core_cm3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m32f10x
stm32f10x_conf
stm32f10x_it
system_stm32f10x

想要这些文件的详细解释

网友A:
这里包含了启动文件,内核映射,中断入口等等。m3是内核,hd是启动代码,it是中断,其他的是一些常用的系统函数接口,以及地址封装映射。不必纠结这个,往后自己写的文件也是要添加进来的。继续往下走。祝你成功!

网友B:
这个是程序吧

网友A:
这些文件包含了STM32启动文件,就是芯片的一些映射之类。it是中断入口。M3是内核,HD是启动。等等,后续如果你要调用自己的库,也需要添加进来。不必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回复不能通过吗

网友C:
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里面对这些文件有介绍

网友D:
我这儿有个案例,你拿去试试

LED流水灯 与按键操作.7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文件包含了STM32启动文件,就是芯片的一些映射之类。it是中断入口。M3是内核,HD是启动。等等,后续如 ...

还能更详细一点吗,我想知道这些文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E:
留下你的Q,我跟你说吧,这里说也说不了多少

网友F:
启动文件等,定义芯片的寄存器地址及内核接口协议

网友G:
core_cm3                          M3内核文件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M32启动文件
stm32f10x                         寄存器定义文件
stm32f10x_conf                 寄存器定义文件
stm32f10x_it                     库函数中断文件
system_stm32f10x             库函数系统定时器文件

网友H:
都是ST公司提供的与芯片功能有关的库文件,屏蔽了底层的寄存器操作,只需调用库中的函数即可。我也是综合了度娘的搜索结果,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