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键学习型红外遥控开关,增加二路无法遥控出问题,各位师博帮忙看一下那...

楼主(2019-03-07):
一路红外学习开关,感觉路数不够 自己寻思加一路。但是自己搞好程序下载进去之后第二路无法遥控。开关按键有效用作指示的led 会动作。但是长按学习之后就不起效了。感觉应该是写入eeprom出问题了。单片机C语言水平不行,之前学过一点但是不熟练。最近又打算研究研究 。。各位师博帮忙看一下那里出问提  修改一下谢谢
#include<stc15f104e.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IR.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0;                 //指示灯
sbit turn=P3^2;                 //开关控制
sbit key=P3^4;                 //按键
sbit turn1=P3^1;             //开关控制1
sbit key1=P3^5;                 //按键1

uchar keyon;                 //按键按下标签
uchar cou;                     //掉电计数器

/***************************************
  //30ms延时,按键处理用
***************************************/
void Delay()        //@12.000MHz 30毫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95;
    k = 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500ms延时,指示灯用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3;
    j = 205;
    k = 12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500ms延时,掉电计时用
***************************************/
void Timer2Init(void)        // 定时器2 50ms
{

    T2L = 0xB0;               //装初值
    T2H = 0x3C;
    AUXR |= 0x10;            //开始计时
    IE2 |=0x04;                //允许中断
}

/***************************************
  //定时器2中断处理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cou++;       //掉电计时
  if(cou>100){
    cou=0;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

}
/*****************************************
   //开关状态切换
*****************************************/
void SW(){

  led=1;
  turn=~turn;                   //开关状态切换
  Delay500ms();
  led=0;
  cou=0;                      //重置掉电计时

}

/*****************************************
   //开关状态切换
*****************************************/
void SW1(){

  led=1;
  turn1=~turn1;                   //开关1状态切换
  Delay500ms();
  led=0;
  cou=0;                      //重置掉电计时

}

/***************************************
  //红外学习     对keyon进行判断如果为1则证明按键被按下对扇区0进行操作,如果不为1则对扇区1进行操作
***************************************/
void IR_get(){
  uchar i;
  uchar i1;
  bit flag;       //学习标志位

  cou=0;      //重置掉电计时

  led=1;
  while(!irok){//等待红外解码完成
    i++;
    flag=0;
    if(i==255) break;    //等待超时,退出学习
    Delay();
    flag=1;
  }

  if(flag){
        if(keyon==1)
            {
              SectorErase(0);     //擦除扇区

            for(i=0;i<4;i++){     //写入红外编码信息
                byte_write(i,IRcode[i]);
                 }
            }
        else
              SectorErase(0x0200); //擦出扇区1

              for(i=0;i<4;i++){
              i1=i+0x0200;          //将写入地址加上扇区1的起始地址0x0200
              byte_write(i1,IRcode[i]);
            }

}
  led=0;
  irok=0;
}

/**************************************
    //红外比对
***************************************/

void Compare(){
  uchar i=1;
  uchar i1;                 //避开第一个信号,只比对用户反码、按键码、按键反码
  while(IRcode[i]==byte_read(i)){         //依次比较
    if(i==3){

      SW();                     //开关状态切换

    }
    i++;
  }
  i=1;                              //比对第1扇区内的数据是否相符,如果相符调用SW1()
  while(IRcode[i]==byte_read(i1)){

    if(i==3){

        SW1();

        }
        i++;
        i1=i+0x0200;
    }

}

/**************************************
           //按键处理
****************************************/
void key_scan(){
  uchar i=0;
  uchar i1=0;
if(key==0){
   EA=0;                 //防止中断发生
   while(key==0){
     i++;

     Delay();
     if(i>50) break;            //超过50次为长按

   }
   if(i>50){                     //长按进入红外学习
    EA=1;                         //重开中断
    keyon=1;                       //按键按下 标志(按键1)
    IR_get();
    }
   if(i<50){               //短按切换开关状态
     EA=1;                   //重开中断
     SW();
   }
}
     //判断按键1是否被按下,是长按进入学习短按切换开关量
if(key1==0){
   EA=0;                 //防止中断发生
   while(key1==0){
     i1++;

     Delay();
     if(i1>50) break;            //超过50次为长按

   }
   if(i1>50){                     //长按进入红外学习
    EA=1;                         //重开中断
    IR_get();
    }
   if(i1<50){               //短按切换开关状态
     EA=1;                   //重开中断
     SW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IRinit();                       //红外初始化
  turn=1;
  led=0;

  while(1){
    key_scan();                  //按键扫描
    if(irok){                   //红外查询
      Compare();
      irok=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