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提示"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9-03-07):
老师让我们下载单片机的软件 然后我的电脑在安装驱动时提示安装失败 十分不解 且为小白一只

网友A:
没有发现硬件,就会失败

网友B: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试试。

网友C:
是否软件选择不对,现在都是先安装下载线提供的驱动,插上就能用。

楼主:
谢谢几位 经老师处理后 可以安装了 joes

网友D:
啥操作系统?从哪安装?

网友E:
是不是数字签名问题?关闭系统数字签名

网友F(2020-01-03):
我也是安装失败,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硬件,就会失败

请问,应该用什么硬件啊,需要连单片机吗?

网友G(2020-05-30):
请问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