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程序写进去后不转 微微发烫

楼主(2019-03-07):
这一款的
把程序写进去后电机不转 微微发烫,四个灯只亮了三个.什么情况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刹车的时候电流是非常大的,要不就会溜了

网友B:
你给了驱动,但没有换相或相序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刹车的时候电流是非常大的,要不就会溜了

都没转哪来的刹车

网友C:
示波器看一下驱动波形,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先杜邦线按照通电顺序手动接一下,看是否正常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D:
楼主好,不知道您的代码写得如何,发烫有可能是脉冲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导致脉冲带不动电机,能量转而消耗在电机的线圈上面。我这里有一种驱动您上面步进电机的方法:

假设管脚链接如下:
                               a--------p1.1
                               b--------p1.2
                               c--------p1.3
                               d--------p1.4

具体的脉冲编码如下:
{……
  p1.4=0;p1.0=1;delay_ms(20);//让脉冲延时20ms,
  p1.1=0;p1.2=1;delay_ms(20);
  p1.2=0;p1.3=1;delay_ms(20);
  p1.3=0;p1.4=1;delay_ms(20);
……
}
最后如果还不行请看看这一份文件,希望能帮到您!

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E:
发烫说明程序有跑起来,只是驱动马达线圈的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不知道您的代码写得如何,发烫有可能是脉冲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导致脉冲带不动电机,能量转而消耗在 ...

嗯  我去试试

网友F:
可能缺拍,正常时4个都亮,频率不要超过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不知道您的代码写得如何,发烫有可能是脉冲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导致脉冲带不动电机,能量转而消耗在 ...

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G:
我是先做一个LED接口,然后单步逐个发送数据,正确后接上步进电机再联发。你的最大可能是数据错误,因为一直在一个状态,电机一直通电,因此发热

网友H:
跟我一样的。我给你代码运行一下。/*******************************************************
ULN2003驱动5V减速步进电机程序
Target:STC89C52RC-40C
Crystal:12MHz
Author:战神单片机工作室
Platform:51&avr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套件
*******************************************************
接线方式:
IN1 ---- P00
IN2 ---- P01
IN3 ---- P02
IN4 ---- P03
+   ---- +5V
-   ---- GN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while(1)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2003的电源,地,还有你配置的相关引脚,看电压是否是你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