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路输入输出控制

楼主(2019-03-07):
/********************************************************************
使用芯片:STC89C52RC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硬件环境:六路输入输出可编程

*********************************************************************/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十六进制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I';
02、全关:PC发送'i';
03、第一路开:PC发送'A';
04、第二路开:PC发送'B';
05、第三路开:PC发送'C';
06、第四路开:PC发送'D';
07、第三路开:PC发送'E';
08、第四路开:PC发送'F';
11、第一路关:PC发送'a';
12、第二路关:PC发送'b';
13、第三路关:PC发送'c';
14、第四路关:PC发送'd';
15、第三路关:PC发送'e';
16、第四路关:PC发送'f';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5;
sbit K2=P2^4;
sbit K3=P2^3;
sbit K4=P2^2;
sbit K5=P2^1;
sbit K6=P2^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IN1==0){delay(100);K1=0;while(!IN1);K1=1;} //继电器K1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2==0){delay(100);K2=0;while(!IN2);K2=1;} //继电器K2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3==0){delay(100);K3=0;while(!IN3);K3=1;} //继电器K3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4==0){delay(100);K4=0;while(!IN4);K4=1;} //继电器K4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5==0){delay(100);K5=0;while(!IN5);K5=1;} //继电器K3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IN6==0){delay(100);K6=0;while(!IN6);K6=1;} //继电器K4按下闭合,松开断开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SBUF =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I': P2=0X00;delay(k);break; //  全开
   case 'i': P2=0XFF;delay(k);break; //  全关

   case 'A': K1=0;delay(k);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B': K2=0;delay(k);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C': K3=0;delay(k);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D': K4=0;delay(k);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E': K3=0;delay(k);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F': K4=0;delay(k);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a': K1=1;delay(k);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b': K2=1;delay(k);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c': K3=1;delay(k);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d': K4=1;delay(k);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e': K3=1;delay(k);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f': K4=1;delay(k);break;    //  第六路关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