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電動門程序升級/故障維修

楼主(2019-03-07):
各位好~
我家酒吧的入口是電動門,由程序控制,在觸屏上輸入密碼打開。但是最近出現了故障,輸入密碼后門開不了,只能通過遙控鑰匙器開關。希望有能維修的工程師現身~或者各位有認識的高手可以幫忙推薦一下~

PS.目前的程序是固定密碼的,同時想要改成可以方便經常更改密碼的版本。

右邊那個屏幕輸密碼

右邊那個屏幕輸密碼

右邊屏幕觸屏控制,輸入密碼

平移電動門打開后

平移電動門打開后

平移電動門

网友A:
1、有可能按键有问题,你输入的密码没有被控制器获取到,输入完成密码后看下显示,是否正确输入;
2、有可能你原来设置的密码丢失,密码一般存储在eeprom或者flash中,可能这部分有问题。控制器要把你输入的密码和原来设置的密码进行对比,原来的密码丢失对比无法完成,自然打不开门,输入密码后有提示密码正确吗?
3、密码随意更改的问题,你买这个门的时候厂家不支持?更改需要重新改写程序的。

网友B:
想远程协助得要事主身边有点底的人才好弄,还不如楼主就近找人解决来得快

网友C:
门禁、门锁如果别人远程能操控,这样的东西还有用吗?

网友D:
触摸屏、触摸芯片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接头松了,建议发帖STM32或ARM区,肯定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