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驱动MOS管,好像短路了

楼主:
out0,out1是PWM,IN是28V电压,P4接的是两个继电器的线圈,但是上电后,28V电源显示的电流很大,MOS管很烫,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9-03-07):
MOS管仅仅接在继电器线圈上不应该电流过大呀!或者在继电器中间串电阻,降低电流。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1.要么在线圈了串一个限流电阻
2.要么将R3适当减小

网友C:
在我的印象中,我专门给你画了一个N沟道的驱动电路的,不需要什么光耦继电器就可以的了
可你却不用,一定要用点什么去隔离那么一下

网友D:
r8、r15电阻太大光耦工作不彻底,导通端给MOS管电压太低,MOS管G极串个电阻,r10降低点,可能能解决你的问题。感觉r3、r15是导致电流大的根源。

网友E:
继电器是不是要28V供电还是个问号,常用是3V,6V,12V.平时24V都很少用

网友F:
mos管G S之间需加电阻、二极管来加快MOS管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G:
量一下线圈阻值,再串个电流表,立马就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