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怎样驱动28V的继电器?

楼主(2019-03-07):
单片机输出PWM怎样驱动28V的继电器?但是输出PWM的电压只有3V左右,求一个完整的方案。

网友A:
主要没搞清你的问题PWM输出你接继电器干什么?数电转模电28伏继电器16伏左右都能吸合PWM失去意义,充其量是个脉冲输出,要做逆变可以用继电器脉冲输出,变压器升压连三极管都不用,只是个方法,功率消耗比较大。
最简单方法:
1.单片机端需要运放配置电压跟随
2.高低压光耦隔离
3光耦输出可以接电流放大器件,增强驱动
这样大概才能实现PWM意义。
你要是只是3V控制28V继电器办法有
1.搞个升压模块,或直接搞个变压器或者你模电强可以,搞个焦耳小偷升压电路。
2.加个三极管或光耦,控制端接单片机

网友B:
用途都不明确你认为还能求得一个完整的方案么?

网友C:
用PWM驱动继电器有何用?若用继电器去控制灯的亮灭,可直接用PWM控制三极管或可控硅等。

网友D:
驱动继电器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方法也很多,没搞清楚你为什么非得用PWM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别人怎么帮你?否则别人说得越多你越糊涂。

网友E:
瞎琢磨,不靠谱。

网友F(2020-10-13):
引用 网友A:
主要没搞清你的问题PWM输出你接继电器干什么?数电转模电28伏继电器16伏左右都能吸合PWM失去意义,充其量是 ...

我想通过PWM来调节一个周期内的加热时间长短,arduino输出电压不够驱动我的加热器。我想调高arduino输出的PWM电压,高电平可以驱动加热器,低电平关闭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想通过PWM来调节一个周期内的加热时间长短,arduino输出电压不够驱动我的加热器。我想调高arduino输出 ...

PWM调节电子开关控制板,大功率MOS管会把负载烧掉吗?

网友G:
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所需要的时间都挺长的呀(10ms),PWM的话频率必然很低,这样的波动就会很大,没有意义吧。

网友H:
单片机驱动继电器当然要用三极管,IO的耐压和电流都不够。

网友I:
周边环境要说出来啊,比如供电多少,还是分组供电,你这个3V怎么可以驱动28V的继电器呀?

网友J:
加热电路上串联三极管,用PWM输出控制三极管通断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