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写了一个关于秒表的小程序,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9-03-07):
我这个程序功能很简单:通过tx-1c实验班的第一个矩阵键盘按键开始计时

1、烧写在板子上按键下去可以计时,但是数码管只有当个位数变动时,十位数的显示就闪一下,
     就是说个位数的数字显示正常,但是十位数的数字一秒闪一次,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2、我想让按键能实现开始和暂停的功能,请问我应该怎么改?

3、还有想问一个小知识点,keil中的bit关键字定义的变量如果没有初始化,那么这个变量初始值是1还是0呢?

刚开始学单片机,很多东西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解答一下,如果我的代码写得不好也希望能给我一些小建议吧,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信息
uchar single, tenth;
uchar flag;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num=1;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
void display(uchar tenth, uchar singl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dula=1;
    P0=led[tenth];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led[singl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                             //键盘检测
{
    uchar 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flag=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0xf0;
     }
   }
  }
}
void main()
{
    single=0;
    tenth=0;
   display(tenth,single);
    TMOD=0x02;                          //利用定时器0方式2计数
    TL0=6;                                  //方式2为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0=6;
    keyscan();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EA=1;
   ET0=1;
    TR0=1;
while(flag)                                   //当检测按键被按下开始计时
{
    if(num==3686)                         //中断3686次相当于1s
  {
   num=1;
   single++;
   if(single==10)
   {
    single=0;
    tenth++;
   }
   display(tenth,single);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num++;
}

网友A:
中断关闭就可以暂停了

网友A:
keil中的bit关键字定义的变量如果没有初始化,那么这个变量初始值是0

网友B:
变量没有初始化

网友C:
变量初始值是1还是0?
养成好习惯,先做初始化。否则会吃苦头的!!!即使板凳说明完全正确,也不要轻信!

楼主:
请问具体是哪一个位置没有初始化呢,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关闭就可以暂停了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怎么让单片机第二次检测按键被按下呢?这个地方不太会写

网友D:
给你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段选信息
//uchar single, tenth;
uchar flag=0,sec=0;
uint num=0;
bit sign1=0;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static bit k=0;

    P0=0x00;//消隐
    dula=1;
    dula=0;
        if(k==0)
        {
                P0=0xfe;
                wela=1;
                wela=0;

                P0=led[sec/10];
                dula=1;
                dula=0;
                k=1;
        }
        else
        {
                P0=0xfd;
                wela=1;
                wela=0;

                P0=led[sec%10];
                dula=1;
                dula=0;
                k=0;
        }
}
void keyscan() //键盘检测
{
        static bit sign;
//        uchar temp;
        P3=0xf0;
        if(P3!=0xf0)
        {
                delay(10);
                if((P3==0xe0)&&(sign==0))
                {
                        sign=1;//自锁
                        flag++;
                        if(flag==3)flag=0;
                        if(flag==0){sec=0;num=0;}//清0
                        if(flag==1)sign1=1;//启动
                        if(flag==2)sign1=0;//停止
                }
        }
        else sign=0;//按键抬起
}
void Timer0Init(void)//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当检测按键被按下开始计时
        {
                keyscan();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if(sign1==1)
        {
                num++;
                if(num>=1000)
                {
                        num=0;
                        sec++;
                        if(sec>=100)
                                sec=0;
                }
        }
        display();//动态显示
}

网友E:
变量的定义如果是全局变量(函数初始就定义了,在整个函数里都能使用),初始值=0;
如果是局部变量(在子函数中定义,只能在子函数中调用),初始值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