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好多元件都没有?如何解决?

楼主(2019-03-07):
为撒子protues 里面好多元件都没有??有没有大神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版本了,另外也可以自建封装,坛子里有人分享视频教程

网友B:
重装一下看看,如果真没有就只能自己画了。另外你没说你要哪种元件,如果是国产就基本没戏

网友C:
如果只是应付原理图倒好办,要想也能参与仿真就有点难了

网友D:
网上找一些库,直接可用,或者自己画就好了,画的多了,自己的库也就建起来了

网友E:
1、如果是原理图的元件没有,就自己画一个。
2、如果是仿真图的元件没有,就按照原理替代一个。
    比如你要测量一个电路的频率,脉宽等,你可以使用一个波形来替代这个电路。(脉冲,方波,正弦波等等)
这个软件仿真和实际电路会有些不同,基本的,简单的可以仿真。还是需要烧录到开发板上进行在线调试才行。可以当成辅助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