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数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9-03-07):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为什么这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预计截断的位置总是变换,即计数完成周期不定(预计11步,实际在第8、9、10都可能会提前计数)请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是不是哪边不完善
#include <REGX52.H>

sbit k1=P3^0;

sbit LED1=P0^1;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cs=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i个机器周期,有误差
{
        while(i--);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s++;//每50ms加1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3c;
        TL0=0xb0;//50ms

        TR0=1;
        ET0=1;//开定时器0
        EA=1;//开中断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50ms进一次
        while(1)
        {
                if(k1==0)//判断按键按下
                {
                        delay(500);//延时防抖
                        if(k1==0)flag=1;//标志位置1
                }
                if(k1==1&&flag==1)//判断按键松开
                {
                        delay(500);//延时防抖
                        if(k1==1)
                        {
                                flag=0;count++;//标志位置0,次数+1
                                if(count==1)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while(cs!=10);//等待500ms
                                        LED1=0;
                                }
                                        if(count==2)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while(cs!=10);//等待750s
                                        LED1=1;

                                }
                                        if(count==3)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4)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5)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6)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7)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8)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9)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10)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LED1=1;

                                }

                            if(count==11)
                                 {
                                         cs=0;//清空时间标志位
                                        while(cs!=10);//等待0.5s
                                    LED1=1;
                 count=0;//重新计数
                                 }
                        }
                }

        }
}

网友A:
看不出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莫非是为了按11次按键LED1闪一下?那也不必写这么多条语句啊!

网友B:
看不出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想好了思路再重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莫非是为了按11次按键LED1闪一下?那也不必写这么多条语句啊!

对的 是需要按键11次亮灯1次 但是不知道程序有什么问题 在输出的时候次数上总是不定 !

网友C:
自己不把意图说清楚,先要别人花时间猜。

网友D:
大既搞懂你的意图了。
第一:if太多,扫描键盘时间达长,不能连续按键。我快速地按键,计数会很多灯才灭。
第二:你在数次数时,第一次和第11次灯的状态一样,会不会数错了?

我改成前10次都是一个状态亮,只有第11次是灭,慢慢按键,一次一次地,就可以到11次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