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插座程序设计,hlw8012和DHT11和iaq等传感器设计代码

楼主(2019-03-07):
基于stm32的智能插座设计,其中包含hlw8012和DHT11和iaq等传感器设计代码,用于测量电流电压功率和温度湿度和空气中的TVOC值。同时也用到了i2c。

#include "pbdata.h"

extern u8 P_mode_flag;
extern u8 I_mode_flag;
extern u8 V_mode_flag;
extern u8 close_IT_flag;

u8 select_mode(u8 Mode)//默认为电流模式,返回值为当前的模式
{

   if(Mode ==1)
         {
            HLW8012_SEL_L;
         }
         else
   {
            HLW8012_SEL_H;
         }
         return Mode ;

}
float HLW_avg(float *PULSE_T)
{
          u16 k;
          float  avg_8012=0;
    for(k=0;k<10;k++)
        {
                 avg_8012= avg_8012+*(PULSE_T+k);

        }
        avg_8012=avg_8012/10;
        return avg_8012 ;
}

float HLW_V_DATA_CAL(float mea_V,float avg_8012)
{
  mea_V=(cal_V*cal_V_T)/avg_8012;
        return mea_V;
}
float HLW_I_DATA_CAL(float mea_I,float avg_8012)
{
  mea_I=(cal_I*cal_I_T)/avg_8012;
        return mea_I;
}

float HLW_P_DATA_CAL(float mea_P,float avg_8012)
{
  mea_P=(cal_P*cal_P_T)/avg_8012;
        return mea_P;
}

void HLW_close_IT(void)
{
                                 TIM3->CR1 &= ~(0x01);
               EXTI->IMR&=~(1<<1);//屏蔽line11上的中断
                     EXTI->IMR&=~(1<<2);//屏蔽line11上的中断
                                        P_mode_flag=0;
                                        I_mode_flag=0;
                                        V_mode_flag=0;
}
float HLW_P_factor(float mea_P,float mea_V,float mea_I)
{
    float P_factor;
          P_factor=mea_P/(mea_V *mea_I );
          return P_factor;
}
void HLW_8012_data(float mea_P,float mea_V,float mea_I,float P_factor)
{
                                                    printf("有效电压为: %.3f  V\r\n",mea_V);
                                                                printf("有效电流为: %.3f  A\r\n",mea_I);
                                                                printf("有功功率为: %.3f  W\r\n",mea_P);
                                                                P_factor =HLW_P_factor(mea_P,mea_V,mea_I);
                                                                printf("功率因数为: %3f  \r\n",        P_factor);
}

  1. #include "pbdata.h"

float mea_P;              //测量的有效功率
float mea_apparent_P_;    //测量的视在功率
float P_factor ;          //测量的功率因数
float mea_V;              //测量的电压
float mea_I;              //测量的电流

u8 shift_Mode=0;

u8 P_mode_flag=0;
u8 I_mode_flag=0;
u8 V_mode_flag=0;
u8 close_IT_flag=0;

u8 DHT11_sd;
u8 DHT11_wd;

u8 iaq_Read_buf[9];       //读取的数据存放的数组
u16 iaq_pred;
u8 iaq_status;
s32 iaq_res;
u16 iaq_tvoc;

u32 ad=0; //存放ADC1读取的数值
u32 ad1=0;//存放ADC2读取的数值
u8 i=0;
u8 j=0;

double gl=0.5;
double dy=1,dl=0.3;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配置
   ADC_Configuration();        //ADC
         ADC2_Configuration();
         I2C_Self_Init();//软件模拟I2C
   EXTI_Configuration();
        // TIM3_Configuration();//定时中断配置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LCD_Show();

  while(1)
   {

   }
}

网友A(2020-04-01):
您好,,请教一下,hlw8012这个芯片怎么通过频率算出功率和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