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发生关键仿真错误”

楼主(2019-03-07):
问一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错误,第一次使用proteus仿真,输入单片机程序后显示  “发生关键仿真错误”   程序本身没问题,已经生成了hex文件,求答

网友A(2019-11-05):
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B:
不与中文兼容,新建一个文件夹并用纯英文或数字下划线命名,这个工程的东西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C(2019-12-10):
不放在中文目录下就可以吗

网友D(2020-04-19):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一从下载师傅发的压缩包,他就自动保存到有中文字的里边咋办。

网友E:
纯英文或数字下划线命名,不要用中文命名

网友F: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TMP,分别双击,将变量值都改为%SystemRoot%\TEMP。还有下面一栏的系统变量,同样改法。如果没有TEMP与TMP项,可以新建一下。 改好后,再仿真试试。 我之前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就好了。

网友G:
proteus闪退是何问题?

网友H(2020-10-12):
在中文目录下有一定概率会出现问题,将路径改变就行了

网友I:
感谢老哥,刚刚就是这样操作的,然后解决了

网友J(2020-12-22):
引用 网友I:
感谢老哥,刚刚就是这样操作的,然后解决了

老哥你这路径是·怎么改的

网友K:
不能放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L:
不与中文兼容

网友M(2021-03-17):
引用 网友J:
老哥你这路径是·怎么改的

怎么做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老哥你这路径是·怎么改的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TMP,分别双击,将变量值都改为%SystemRoot%\TEMP。还有下面一栏的系统变量,同样改法。如果没有TEMP与TMP项,可以新建一下。 改好后,再仿真试试。 我之前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就好了。就是这个我也改好了

网友N:
路径不要带中文,不要有空格,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N:
路径不要带中文,不要有空格

网友O(2021-09-15):
改了之后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求解答啊
还是我的文件编的有问题呢

网友P:
我用中文怎么就没发生错误?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改了之后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求解答啊
还是我的文件编的有问题呢

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改了之后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求解答啊
还是我的文件编的有问题呢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Q(2022-05-19):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你是咋搞得

网友R:
protues的工程不要放在中文路径

网友S:
不要放在 中文目录里

网友T(2022-10-09):
引用 网友F: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 ...

感谢大佬

网友U(2024-10-11):
引用 网友F: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栏里,找到TEMP与 ...

感谢感谢,感谢大佬,我也是这个问题,看了你的方案成功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V:
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文件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