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容读取设计 有些不会的问题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9-03-07):
我先说说我浅显理解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谢谢大神指出来,也谢谢每一位回复的大神。
被测电容通过 555振荡电路转化频率 【这里的公式 f=1.44 / (R1+2R2)C    以下图为例 f=1HZ】   接C51 T1引脚 。这个流程的意思是不是先利用被测电容算出频率,再根据单片机内部运算再C=1.44/(R+f))算出被测电容?          51的 内部程序设计我该怎么学着设计 ?(主要是数据怎么读出来并显示在1602 )。
还有问题就是 这里的挡位设计是怎么个意思? 我目前的理解是比如第一档 R1+2R2=10; 第二档 R1+2R2=100这个样子的差别,但是这里的R1+2R2 我在网上查 数值不一样,比如有的就是47Ω,470Ω这样子,这个值是怎么要求的或者说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然后反应到程序上又该怎么去设计?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
1、先用单片机测出周期(频率)。
2、再利用方程(可以自己先求出C=F(f)),再将公式写入程序中,求出C。这里考的是你的计算编程能力,当然可以偷懒使用技巧不写公式。这是另一个课题。
3、CPU对频率是采样是有上下限的,555的振范频率与C也不是纯线性的,有适合的范围。为了使用振荡频率落在合适的范围内,最好的方式是改变R、C值。但C是需要测的值,无法改,这了配合C的变,只能改R。当然CPU对频率有很大的适应范围,所以R不需改变很细,这就是要换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