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学习笔记(各种常用操作详细介绍)

楼主(2019-03-07):
本人的pads学习笔记,记录一下

目录
1:Pads layout中把相同的值得元件高亮,
2:出贴片图以及gerber文件
3:pads layout里群组等长走线
4:pads router中查看网络长度
5:原理图封装的制作
6:创建一个多个部分组成的元件。
7:异形焊盘的制作
8:pads logic显示元件的一些属性
9:pads导入dxf文件
10:把keepout层的铜皮的填充显示为网格状
11:添加地过孔
12:pads logic中显示元件的属性
13:PADS LOGIC导出BOM
14:pads layout导入网表时怎么把元件分散摆放
15:pads layout把多个元件整体旋转
16:同一个原理图封装在pcb中一不同pcb封装形式表现
17:隐藏某一网络的飞线
18:layout里一些走线(空心的)删除不了,或者是过孔。有的元件没有锁住也删除不了,也可能是有和元件连接的走线被锁住了。
19:修改了封装如何更新到pcb中

1:Pads layout中把相同的值得元件高亮,

2:出贴片图以及gerber文件
1选中你所出的层的元件(有的元件是锁定的需要在filter(,右击选择filter,或ctrl+alt+f))
然后框选所有元件。右击

点击OK就可以在pcb中增加了元件的值。然后调整好位置,就可以出贴片图了。

Add是你要添加出贴片图所包含的元素。然后选择新增的元素,点击edit

在设置之前先在device setup中的虚拟打印机选择好。
Layers中是选择贴片图中你所要出的所有元素详细选择。
Options中是打印设置
如果是打印底层的贴片图要把mirror image勾上。
3:pads layout里群组等长走线
群组走线只能是在pads layerout里面走,
1:先选中你要走的一组线的pair(只能是在drc打开的情况下,没打开drc,bus router的图标是灰色的。打开drc无模命令:drp)。然后点击Designs toolbar—》bus router(shift+alt+b)。

4:pads router中查看网络长度
Shift+s,然后选中你要查看的网络。

5:原理图封装的制作
如果想把原来画好的CAE Decal用到自己的库中,在pads logic中tool—part editor进入元件编辑模式;file—》library

如果是想整个元件就选parts,如果是CAE Decal就选择logic。找到他所在的库,输入名称,然后点击copy。在弹出的框中选择复制到你要复制到的库中,以及名字。
6:创建一个多个部分组成的元件。
File—new —part type选择

把对应的门引脚序号,以及对应门的引脚设置好。在Name中把管脚对应的名称写上。点击OK就完成了。
7:异形焊盘的制作
首先用绘制铜皮的方法吧异形焊盘的形状画出来,在放一个焊盘在合适的位置,与铜皮重叠。然后选择焊盘右击。选择associate,然后在点击铜皮。这样焊盘和铜皮就合为一体了。
8:pads logic显示元件的一些属性
选中元件,右击选择visibility,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你要显示的属性。
9:pads导入dxf文件
首先把打开dxf文件,然后新建一个dxf文件。注意打开右边的小三角选择,公制单位,然后把dxf文件复制到新建的文件中,保存。然后在pads中导入。只要导入时在dxf import面板的dxf file unit默认是公制单位就没有错了。
10:把keepout层的铜皮的填充显示为网格状
你在TOOLS-OPTION-GRIDS,在下面有个HATCH GRID,把COPPER里的数值设小就好了,就不会出现网格了。
11:添加地过孔
在layout模式下,按住shift,鼠标移动到地网络走线,右击。然后在左击,选择add via
12:pads logic中显示元件的属性
选中元件右击选择properties
13:PADS LOGIC导出BOM

点击OK就可以生成一个文本格式的bom,然后在新建exel的数据菜单下导入文件,选中刚刚导出的文本。

或者点击setup然后复制到exel中

14:pads layout导入网表时怎么把元件分散摆放
Tool?Disperse Components

15:pads layout把多个元件整体旋转
第一步输入快捷命令“dro”
然后把板上的所有元件都选中(记住只选元件),右键选“create union"创建一个组合。
在选中这个组合,就可以用旋转快捷键(Ctrl+r),或者右键选“Query / Modify-----"属性对话框,在“Rotation ”输入你想要的角度。
16:同一个原理图封装在pcb中一不同pcb封装形式表现
在PCB layout里面双击你要修改封装的元件(或者选中元件右击选择prorerties),然后在弹出窗口的decal选择你要的pcb封装。
17:隐藏某一网络的飞线
在pads layout中Ctrl+alt+n。把你要隐藏的网络移到右边。然后如图设置好点击ok。
18:layout里一些走线(空心的)删除不了,或者是过孔。有的元件没有锁住也删除不了,也可能是有和元件连接的走线被锁住了。
删除不了是因为被锁住了,过孔右击选择properties然后把glued前面的勾去掉
走线  是空心的删除不了,先双击——net——把rotect routers前的勾去掉。

19:修改了封装如何更新到pcb中
  • 首先再一次导入网表。

2、在tool菜单中选择update from library

3、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为下图所示。把不用更新的pcb decal移除点击OK。

20:在PCB中入logo
1 .首先要有bmp2asc.exe这个程序,复制到指点路径(要转换的图片也放在这个路径下)
2 .打开Windows的dos命令窗口进入到bmp2asc.exe这个程序的文件夹
例如:
回车再输入命令bmp2asc (转换图片的名字).bmp (输出asc文件的名字)t.asc 2 26 0 0
输入完命令之后回车,就会生成asc文件。
这个命令的格式为bmp2asc (输入文件名称=要转换的.bmp图片)(输出文件名称=转换后的.asc图片)(线宽2mil)(图层=26顶层丝印层)(X=原点)(Y=原点)。
3 .导入asc文件到pcb
打开PADSLayout  File?import找到刚刚生成的asc文件。

导入完成之后可以把图形弄成一个整体,选中图片的所有线条,右击选择comb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