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按下key2按键,小灯不进行呼吸?

楼主(2019-03-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PWM_COUNT;
unsigned int HUXI_COUNT;
unsigned char PWM_VLAUE;
bit direc_flag;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sbit w1=P2^4;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1;
unsigned char smg_dat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8,0x88,0x83,
0xa7,0xa1,0x86,0x8e};

uchar an = 0;
void keyscan();
void delayms (uchar time)//???
{
for(time; time>0; time--)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TR0 = 1; //?????????0
while(TF0!=1);//???????
EA=1;
ET0 = 1;
TR0 = 0;
}
}
void scan_key (void)
{
   if (!key1)
{
   delayms (10);
   if (!key1)
{
   delayms (5);
   while (!key1);
   an++;
   if (an==9)
{
   an = 0;
}
}
}
}
void main (void)
{
w1=0;
while (1)
{
scan_key ();
if (an==0)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0];
an=0;
}
if (an==1)
  {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1];
an=1;
  }
if (an==2)
  {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2];
an=2;
  }
if (an==3)
  {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3];
   an=3;
  }
if (an==4)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0;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4];
   an=4;
  }
if (an==5)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0;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5];
   an=5;
  }
if (an==6)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0;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6];
   an=6;
  }
if (an==7)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0;
   led8 = 1;
   P1=smg_date[7];
   an=7;
  }
if (an==8)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0;
   P1=smg_date[8];

  }
if (an==9)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led6 = 1;
   led7 = 1;
   led8 = 1;
   P1=smg_date[9];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while(!key2);
   TR0=1;
  }
}
}

switch(an)
{
   case 1: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1=1;
   }
   if(PWM_COUNT==10)
   {
     led1=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2: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2=1;
   }
   if(PWM_COUNT==10)
   {
     led2=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3: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3=1;
   }
   if(PWM_COUNT==10)
   {
     led3=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4: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4=1;
   }
   if(PWM_COUNT==10)
   {
     led4=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5: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5=1;
   }
   if(PWM_COUNT==10)
   {
     led5=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6: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6=1;
   }
   if(PWM_COUNT==10)
   {
     led6=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7: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7=1;
   }
   if(PWM_COUNT==10)
   {
     led7=0;
     PWM_COUNT=0;
   }
   break;
  case 8:  if (PWM_COUNT==PWM_VLAUE)
            {
     led8=1;
   }
   if(PWM_COUNT==10)
   {
     led8=0;
     PWM_COUNT=0;
   }
   break;
  }
}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PWM_COUNT++;
HUXI_COUNT++;
if((HUXI_COUNT==600)&&(direc_flag==1))
{
  HUXI_COUNT=0;
  PWM_VLAUE--;
  if(PWM_VLAUE==1)
  direc_flag=0;
}
if((HUXI_COUNT==600)&&(direc_flag==0))
{
  HUXI_COUNT=0;
  PWM_VLAUE++;
  if(PWM_VLAUE==9)
  direc_flag=1;
}

}

网友A:
一般的高手都不会看你的程序的,我嘛,看看了。
问题一:为什么不呼吸?因为你的switch部分,全部在主循环外,根本没有执行到嘛。
问题二:就是把它放入主循环了,也要等好一会,灯才会闪,注意,是闪,亮一个很短时间就灭了,不是呼吸。说明呼吸这部分程序是有问题的。看不懂你的呼吸程序,你这个呼吸程序好像太复杂了。

建议:你先做一个只让灯呼吸起来的程序吧,单一功能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B:
可能有二个问题:定时器定时值中断后未重装,主程序在执行过程时间长,可能判断值过程起不到作用。如果定时器只是为延时,不好用空操作作为延时。

网友C:
应该是按下按键后,程序就进入到void scan_key里面出不来了,程序在等你放开按键;
检测按键的函数改一下

网友D:
程序有大问题,慢慢找吧啊

网友E:
程式逻辑没理

网友E:
这经里有别人处理按键与被执行事物处理的例子

网友C:
应该是 while(!key2); 这句的问题?

网友F:
以后加点注释,才有人愿意看,不然看得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