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E7755采集电量消耗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2019-03-07):
因为要做一个设计要采集电量消耗,所以想用ADE7755芯片做一个电度表,然后百度了好久和知网都找过,电路图都缺了点,然后我也不是很看得懂到底是怎么输入的,有大神有相关的完整一点的电路图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所掌握的知识的深度。一方面是和硬件无关的理论知识,比如,电能消耗的概念是什么?电功率和kwh的关系。然后是有关“电量(相对于“非电量”)”的采集,AD转换等等........

网友B:
官网找的资料

网友C:
某宝上有卖电参数采集模块的,这种模块一般都会带个互感器,主要就是模块和单片机相连那部分,某宝上宝贝详情里应该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