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旋转led制作过程

楼主(2019-03-08):
今天特意重新做一个制作过程,录的视频和源代码在这
现在把制作过程图片列出来,图片较多,注意流量,未完待续。
下面是视频演示:先睹为快:
效果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5Nzk1ODg4.html
电路图:

首先是材料:

1. 51单片机1
2.单片机插槽和
万能电路板(洞洞板)
3.贴片 LED0603(颜色自定,如果焊接技术不够可以用 大点的,如1206,多买一些,备用)
4.红外接收、发送
5.电阻R4- R6
6.细小漆包线
7.排针(下载接口用)
8.24兆晶振
9.电容
以上材料可以在同一个店买,省了不少邮费
10.12v电源(充电用)
11.电动马达
以上两个同一家店可以买到
12.7.4v锂电池(也可用两颗废旧手机电池)
13.无线供电模块
14.stc下载程序器

材料名称

单片机引脚图vss是负极   vcc是正极

1。焊接led灯。先准备一个双面胶,贴在一块硬纸板,把led发亮的那面整齐贴在双面胶上,记得分 清led的正负极。不能贴错。间距一定要适合,按个人。

用一块硬纸板,侧面要平整,然后涂上一点502胶水,然后贴在led上。

贴上去后,再在旁边用细小的铁丝给纸板和led之间涂502,不要太多。保证能让纸板粘住led就行

把led的正极用焊锡连接起来,焊接的时候注意不要焊太久,以免烧坏led

上面一步做好了,就可以把led先放着。

接下来把,洞洞板拿出来,想尽一切办法切成以下样子

把插座放进去

焊接四个脚,固定插座

接下来,找出之前做的led,把他用剪刀剪成很小的一片,贴在插座一头,如图

用硅胶固定它,一定要确保稳固

然后安放晶振(不分正负极)

安放两个电容(不分正负极)

安放好晶振和电容后,按照电路图,连接

这一步做完后开始连接led的线

准备漆包线,把一头的油漆用火烤去,然后用刀刮干净,确保他能良好导电。并且沾上焊锡

先焊接到第一个led,这个过程要有耐心。要十分小心,不要把两个led焊接在一起了,下面是焊接 后的效果图

把漆包线的另一头按照电路连接到相应的单片机引脚

先用火烤掉油漆

下面焊接好了第一个

如法炮制,把其他的led给连接上线

连接了一半的效果

总算连接好全部了
下面效果图

接下来准备好插针,下载程序用的

放在尾巴多出一格的那个地方,准备连接,从左向右,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   负极  、10引脚、11引脚  、正极

把它固定好,按照电路图连接到相应的引脚。

把led的正极接到单片机的正极引脚

待续
上一篇日志只做了一半,今天终于把整个做完了,想看前面部分的,可以看上篇日志。现在 把图片放上来,

首先按图中那样把红外接收头,要分清 正负极,旁边有缺口的的接正极

接上线,如图是正极,把它接到单片机的第12个脚

接完继续接另一根,另一根是负极

两跟都接完了

然后准备好10k电阻,我因为没有10k的,图中用的是5k

把电阻插到板子上

另一个脚也插到板子上

把电阻两个脚焊接好,如图

然后把电阻的两个脚接上线,一边接单片机的12脚,一边接单片机的正极。如图

接下来准备好两跟导线

分别接在单片机的正负极

把两跟线从洞里穿到上面

穿好后

拿出无线供电的整流块

把正负极接好,如图

拿出马达摘下上面飞轮

用铜圈把飞轮套上,正好可以,用502加固

这是反面

把两根线穿到上面

然后用硅胶固定好,一定要固定在中心位置

把刚才穿上来的两根线接到整流快去

接好的效果

大功告成,旋转部分做好了

把单片机插上

拿出电池,我底板用的是一个水杯盖,把电池放上面固定好

把马达放上面固定好

马达接上可调电阻,调节转速用的,没有可调电阻的可以用200欧
定值电阻。因为直接接在电源上转速太快。另外注意的是旋转方 向是逆时针
然后把另一根按电路接好

拿出无线模块,黄色那个,还有线圈

用导线连接好

连接后

接好正负极,正负极要分清

接上电,测试一下,可以用

固定在马达上

拿出红外发射头和470欧电阻,差不多大的电阻都行

加上如图

接上两根线然后接到电路注意分清正负极

用手机照相功能可以看见红外发光,肉眼看不见

把红外固定好

大功告成。把旋转部分放上

红外接收和发射要能对齐

八程序下载进去

试试效果

效果图

Pov旋转LED的DIY制作套件or成品可点击此处购买(带技术支持):

网友A(2019-08-24):
我尝试做了一下,单片机引脚全部给低电平,测出来却都是高电平,要怎么解决?

网友B(2019-11-14):
您这个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C(2019-12-19):
动手能力强,加紧学习中

网友D:
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2020-05-24):
录的视频和源代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