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的洗衣机(加继电器,加盖子开关)源程序+仿真

楼主(2019-03-08):
单片机洗衣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mo_r = P3^2;          //电机右控制线
sbit mo_l = P3^3;                //电机左控制线

//****************************//
sbit key_menu = P3^4; // 菜单按键
sbit key_on = P3^5;          // 开始按键
sbit key_off = P3^6; //         结束按键
sbit key_se = P3^7;         //         菜单选择按键

//***************************//
sbit led_in = P0^0;                //        进水指示灯
sbit led_xi = P0^1;           //  洗衣指示灯
sbit led_pao = P0^2;        //        泡洗指示灯
sbit led_xx = P0^3;           //  脱水指示灯
sbit led_out = P0^4;  //   出水指示灯
sbit led_over = P0^5;  // 洗衣结束指示灯
sbit led_work = P0^6;  // 电机工作指示灯
sbit led_wring = P0^7;         //        报警指示灯

sbit other = P3^1;         //         脱水盖子保护开关
sbit anther = P3^0;         //        洗衣电源控制开关

//******************************//
uchar code nu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
char sec = 0;                  //  时间秒
char min = 0;                   // 时间分
uchar count=0;                  //  中断计数
uchar flag0=0;                  //  洗衣机工作状态标志
uchar flaga=0;                  //  洗衣机工作状态标志
uchar flagb=0;                  //  洗衣机工作状态标志
uchar flag1=0;                  //  进水次数标志
uchar flag2=0;                  //  出水次数标志
uchar flag3=0;                 //          泡洗次数标志
uchar err =0;           //        报警标志
uchar quan = 0;//正反转计数
//**********************************//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void in();        //          进水子程序
void out();         //          出水子程序
void over();  //  结束子程序
void xi();         //          洗衣子程序
void pao();        //         泡衣子程序
void xx(); //        脱水子程序
void on(); //  工作on处理子程序
void se(); //  显示菜单选择
void SEG_display();         //显示时间子程序
void key_scan();   //  按键扫描子程序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50;y>0;y--);
}

//******************************//
//           工作on处理子程序
//********************************//
void o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0 = 0xff;
        if(flag0 == 0)
            in();
                flag0=flagb;

        if(flag0 == 1)
            xi();
        flag0=flagb;
        if(flag0 == 2)
            pao();
        flag0=flagb;
        if(flag0 == 3)
            xx();
        flag0=flagb;

        if(flag0 == 4)
            out();
        flag0=flagb;

}

//*******************************//
//                 结束子程序
//*********************************//
void over()
{        other=0;
        anther=0;
        P0 = 0xff;
        mo_r=0;
        mo_l=0;
        led_over = 0;
        led_wring=0;
        EA=0;

}

//*********************************//
//           进水子程序
//*********************************//
void in()
{        anther=0;
        other=1;
        P0 = 0xff;
        led_in = 0;
        flag1++;
        mo_r = 0;
        mo_l = 0  ;
        min = 0;
        sec = 5;
}
//*********************************//
//                洗衣子程序
//*********************************//
void xi()
{         anther=1;
         other=1;
     P0 = 0xff;
         led_work = 0;
         led_xi = 0;
         mo_r = 1;
         mo_l = 0;
         min = 0;
         sec = 30;
         quan = 0;
}
//*********************************//
//           泡衣(漂洗)子程序
//*********************************//
void pao()
{
    anther=1;
        other=1;
        P0 = 0xff;
        led_pao = 0;
        led_work = 0;
        flag3++;
        mo_r = 1;
        mo_l = 0;
        min = 0;
        sec = 20;
        quan = 0;
}
//*********************************//
//                脱水子程序
//*********************************//
void xx()
{
//other=0;
//        anther=0;
//        P0 = 0xff;
//        led_xx = 0;
//        led_out=0;
//        mo_r = 0;
//        mo_l = 1;
//        min = 0;
//        sec = 30;

         anther=1;
         other=1;
     P0 = 0xff;
        led_xx = 0;
        led_out=0;
         mo_r = 1;
         mo_l = 0;
         min = 0;
         sec = 30;
         quan = 0;
}
//*********************************//
//                 出水子程序
//*********************************//
void out()
{        anther=0;
        other=0;
        P0 = 0xff;
        led_out = 0;
        flag2++;
        mo_r = 0;
        mo_l = 0;
        min = 0;
        sec = 5;
}
//*********************************//
//           显示菜单选择
//*********************************//
void se()
{
        P0 = 0xff;
        if(flaga >= 5)
                flaga = 0;
        if(flaga == 0)
        {
                led_in = 0;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flag0=0;
                           flagb=flaga;
                        //           on();
                        }
                }
        }
        if(flaga == 1)
        {
                led_xi=0;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flag0=0;
                        flagb=flaga;
                        //        on();
                        }
                }
        }
        if(flaga == 2)
        {
                led_pao=0;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flag0=0;
                        flagb=flaga;
                        //        on();
                        }
                }
        }
        if(flaga == 3)
        {
                led_xx=0;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flag0=0;
                        flagb=flaga;
                        //        on();
                        }
                }
        }
        if(flaga == 4)
        {
                led_out=0;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flag0=0;
                        flagb=flaga;
                        //        on();
                        }
                }

        }
}
//********************************//
//           菜单处理子程序
//**********************************//
void menu()
{
    min = 0;
        sec = 0;
        mo_r=0;
        mo_l=0;
        SEG_display();

           while(1)
        {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on();
                                break;
                        }
                }
//**************************//
                if(key_off == 0)
                {
                        delay(5);
                        if(key_off == 0)
                        {
                                while(!key_off);
                                over();
                                break;
                        }
                }
//****************************//
                if(key_se == 0)
                {
                        delay(5);
                        if(key_se == 0)
                        {
                                while(!key_se);
                                flaga++;
                                se();
                        }
                }
        }
}
//*********************************//
//                   按键扫描子程序
//*********************************//
void key_scan()
{
        if(key_menu == 0)
        {
                delay(5);
                if(key_menu == 0)
                {
                        while(!key_menu);
                        menu();
                }
        }
//********************************//
        if(key_on == 0)
        {
                delay(5);
                if(key_on == 0)
                {
                        while(!key_on);
                        on();
                }
        }
//*********************************//
        if(key_off == 0)
        {
                delay(5);
                if(key_off == 0)
                {
                        while(!key_off);
                        over();
                }
        }
}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SEG_display()
{
        P1=0x01;
        P2 = num[min/10];
        delay(10);
        P1 = 0x02;
        P2 = num[min%10];
        delay(10);
        P1 = 0x04;
        P2 = num[sec/10];
        delay(10);
        P1 = 0x08;
        P2 = num[sec%10];
        delay(1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ed_in=1;
        anther=0;
        other=0;
        while(1)
        {

                SEG_display();
                key_scan();
        }
}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 = 0;
                sec--;
                if((flag0==1)||(flag0==2))
                {
                    quan++;
                        switch(quan)
                         {
                                 case 1:mo_r=1;mo_l=0;break;
                                case 5:mo_r=0;mo_l=0;break;
                                case 7:mo_r=0;mo_l=1;break;
                                case 12:mo_r=0;mo_l=0;break;
                            case 14:mo_r=1;mo_l=0;break;
                                case 19:mo_r=0;mo_l=0;break;
                                case 21:mo_r=0;mo_l=1;break;
                            case 26:mo_r=0;mo_l=0;break;
                                default:;
                         }

                        if(quan==30)
                        {
                           quan=0;
                        }

                }
         //**********************************//
                if((sec == 0)&&(min != 0))
                {
                  min--;
                  sec = 59;
                 }
          //**********************************//
                if((sec<0)&&(min==0)&&(flag0==0))         //进水结束
                {
                     switch(flag1)
                         {
                                 case 1:flag0=1;xi();break;
                                case 2:flag0=2;pao();break;
                                case 3:flag0=2;pao();break;
                                case 4:flag0=2;pao();break;
                                default: err=1;led_wring = 0;
                         }
                }
         //**********************************//
                if((sec<0)&&(min==0)&&(flag0==1))   //洗衣结束
                {
                     flag0 = 4;
……………………

网友A(2019-05-14):
你好,能详细说说设计的功能吗

网友B:
PCB版图有吗

网友C:
楼主,求个音乐喷泉的仿真阔以嘛

网友D:
请问楼主,显示那里接两个非门是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