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A的BLE蓝牙不能接收数据,怎么解决

楼主:
E4A的BLE蓝牙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怎么解决;
求解决方案,E4A是5.8版本的。

网友A(2019-03-08):
你的问题我有些不明白:
第一:你是给手机编程吗?APP?
第二:你是给手机加了一个BLE蓝牙吗?

我给手机APP编程,用的是这个蓝牙:

就是易安卓核心类库中的蓝牙组件。

这个没什么问题,手机蓝牙可以发送、接收数据,我在单片机上用的是HC-06蓝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有些不明白:
第一:你是给手机编程吗?APP?
第二:你是给手机加了一个BLE蓝牙吗?

是的BLE蓝牙,图截错了……但是手机只能发送数据,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C(2019-05-27):
我来看看,BLE和蓝牙1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D(2020-03-03):
搞定了没有  兄弟,,我整了个群  欢迎入群1034151774,

网友E(2020-08-14):
兄弟,搞定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F(2021-06-12):
楼主, 你的可以发送数据? 我的发不了, 但是可以接收数据

网友G(2022-06-02):
设置UUID通道 就正常了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