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控制小车到达指定坐标位置?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9-03-08):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坐标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倒着顺着随便走都可以,还是先把车头对准目标再前进着走?
是拉直线走过去,还是先X方向走近,再Y方向走近?

网友B:
不太清楚你说的具体坐标,如果可以有辅助建议你参考一下循迹小车的设计思路。

网友C:
X,Y轴加摇控,加步进电机控制,摇控与步进电机控制能摆平就不是个事,网上看看别人的案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坐标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倒着顺着随便走都可以,还是先把车头对准目标再前进着走?
是拉直线走过去, ...

我不知道如何建立坐标系可以把小车的位置用坐标系的形式表示出来,然后使小车在当前位置运动到该坐标系的指定点,最好是可以直线过去。

网友D:
用加速度传感器或者惯导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