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c-08蓝牙模块驱动代码(雏形物联网)

楼主:
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和hc-08蓝牙模块实现一个雏形物联网功能新手刚接触,程序写的不好的地方请指教,勿喷,谢谢

手机连接是hc-08蓝牙模块后,输入初始密码,正确后单片机通过串口给手机发一个密码正确,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发送开灯,单片机上的LED灯亮,手机显示LED亮...也可以在手机上,输入更改密码,单片机发送先输入初始密码,正确后输入新密码,然后密码修改成功。
因为这个中文显示乱码,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放2张截屏图片。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bluetooth.h"

int main(void)
{
         //char ch;
                /*获取数据*/
                LED_Init();
        //        USART1_Initialise(9600);
          USART_Config1();
                 TIM3_Int_Init(999,71);
                printf("请输入密码\r\n如果修改密码请输入    更改密码\r\n");
                //USART1_SendStr( USART1,"这是一个哈哈哈实验\n");
                while(1)
                {
                        pd();
                        jg();
                        quit();
                }
}

#include "bluetooth.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修改日期:2019.1.1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
//////////////////////////////////////////////////////////////////////////////////

uint16_t j;
u8 BackData[255];
char hh[]="哈哈";
u8 count;
u8 TIME3_ON;
u8 i,passwordPIN_flag=0,ok=0,correct_flag1=0;
char dengl[]="开灯";
char dengm[]="关灯";
char baoj[]="报警";
char guanb[]="关闭";
char out[]="退出";
u8 out_flag=0;
char mima[]="更改密码";
char old_mima[6]="888888";
char* read_data;
void clean_rebuff(void)
{
        while(i)
        BackData[--i] = 0;
}

void Change_password()
{
        if(strstr(read_data,mima) != 0)
                        {
                                passwordPIN_flag=1;
                                printf("请输入旧密码\r\n");
                                ok=0;
                        }
                        if(passwordPIN_flag==1)
                        {
                                if(ok==1)
                                {
                                        if((BackData[0]==old_mima[0])&&(BackData[1]==old_mima[1])&&(BackData[2]==old_mima[2])&&(BackData[3]==old_mima[3])&&(BackData[4]==old_mima[4])&&(BackData[5]==old_mima[5]))
                                        {
                                                printf("请输入新密码\r\n");
                                                passwordPIN_flag = 2;
                                                clean_rebuff();
                                                ok=0;
                                        }
                                        else
                                        {
                                                passwordPIN_flag=1;
                                                printf("密码错误           \r\n");
                                        }
                                }
                        }
                        if(passwordPIN_flag==2)
                        {
                                if(ok==1)
                                {
                                        old_mima[0]=BackData[0];
                                        old_mima[1]=BackData[1];
                                        old_mima[2]=BackData[3];
                                        old_mima[3]=BackData[3];
                                        old_mima[4]=BackData[5];
                                        old_mima[5]=BackData[5];
                                        printf("密码修改成功\r\n");
                                        printf("新密码为%s\r\n ", old_mima);
                                        printf("请输入密码  \r\n");
                                        ok=0;
                                        passwordPIN_flag=0;
                                }
                        }
}
void Input_password()
{
                if(passwordPIN_flag==0)
                        {
                                if(ok==1)
                                {
                                        if((BackData[0]==old_mima[0])&&(BackData[1]==old_mima[1])&&(BackData[2]==old_mima[2])&&(BackData[3]==old_mima[3])&&(BackData[4]==old_mima[4])&&(BackData[5]==old_mima[5]))
                                        {
                                                correct_flag1 =1;
                                                printf("密码正确  \r\n可输入  开灯  关灯  报警  关闭报警\r\n或者退出\r\n ");
                                                ok=0;
                                                passwordPIN_flag=3;
                                }
                                        else
                                        {
                                                passwordPIN_flag=0;
                                                printf("密码错误           \r\n");
                                                out_flag=0;
                                        }

                                }
                        }
}
void quit()
{
        if(strstr(read_data,out) != 0)
        {
                correct_flag1=0;
                out_flag=1;
                passwordPIN_flag=0;
                printf("您已成功退出      \r\n");
                printf("请输入密码      \r\n");
                ok=0;
                Input_password();
        }
}
void pd()
{

        if(count > 5)
                {
                        Change_password();
                        Input_password();
                        count = 0;
                        TIME3_ON = 0;
                        clean_rebuff();
                }
}

void choice()
{
        //u8 sum;
        if(correct_flag1 == 1)
        {
                if(strstr(read_data,dengl) != 0)
                {
                        LED0=0;
                        printf("led亮                    \r\n");
                }
                if(strstr(read_data,dengm) != 0)
                {
                        LED0=1;
                        printf("led灭                    \r\n");
                }
                if(strstr(read_data,baoj) != 0)
                {

                        bee=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printf("以报警                    \r\n");
                }
                if(strstr(read_data,guanb) != 0)
                {
                        bee=0;
                        printf("以关闭报警               \r\n");
                }
        }
}
void jg()
{
                if(correct_flag1==1)
                {
                        choice();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2, USART_IT_RXNE) != RESET)//判断读寄存器是否非空
        {
                        TIME3_ON = 1;
                        ok=1;
                        BackData[i]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2);
                        i++;
                        read_data = (char *) & BackData;
                        count = 0;
        }
}

网友A(2019-03-14):
好东西,谢谢分享!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7z文件如何打开呀?

网友C:
请问物联网还是单片机好

网友D:
打不开吗,我下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7z文件如何打开呀?

可能我之前这个文件有问题,我更新了一下,现在可以了,不好意思,要不加我QQ,我重新发你一份

网友E(2019-06-24):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手机APP域蓝牙进行通讯的?

网友F(2019-12-18):
请问楼主这个接线是怎么连得

网友G(2020-05-25):
谢谢楼主的资料,正愁找不到资料学习呢

网友H(2022-02-11):
蓝牙APP是啥玩意儿?

网友I(2022-03-15):
可否搞个原理图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