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KEil界面风格 黑色风格配色文件global.prop(适合长时间写代码)

楼主(2019-03-08):
因为工作需要,要长时间写代码,原始配色方案容易使人产生疲劳;

也参考了网上许多黑色风格的字体设置,总感觉比较别扭;

于是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优化,效果如下:

global.prop文件放到  Keil_v4\UV4 安装目录下就行,MDK5同理。

网友A(2020-05-19):
怎么把左则project和编译输出这两个个窗口也改成黑色

网友B(2020-09-23):
感谢分享!我的注释字体怎么这样的呀

网友C(2020-05-13):
我的改了就全黑了

网友A:
怎么把左则的project这个窗口也改成黑色

网友D(2020-07-11):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好用,推荐

网友E(2020-12-01):
不知道为什么,我保存进去了重启软件没反应

不知道为什么,我保存进去了重启软件没反应

不知道为什么,我保存进去了重启软件没反应

网友F: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只能改变部分颜色。我比较推荐放弃Keil代码编辑只用来编译。
我自己是用vscode写代码,keil只用来编译。vscode界面,智能提示什么的比keil好用太多太多了,相信我,用一次你就再也不想用keil了。而且vscode已经有插件可以直接调用keil命令行进行编译了。
所以keil软件从头到尾都不需要打开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插件速度有点慢,每次编译感觉后台都从零启动了一个keil,还是开着keil窗口随时切过去编译速度更快)

网友G(2022-02-14):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只能改变部分颜色

网友H(2022-06-26):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只能改变部分颜色。我比较推荐放弃Keil代码编辑只用来编译。
我自己是用vscode写代码 ...

STM32或其他的单片机都可以用vscode来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