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3+D2016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9-03-08):
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不是用驱动器驱动的,是自己用IR2103+D2016搭的硬件(之前留下的硬件)。一般来说给脉冲就可以驱动。现在这个需要用节拍控制么?那么节拍和脉冲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前辈了解这方面的指导一下。因为不知道控制原理没法写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步进电机是两相四线

网友A:
这需要讲一、二节课,这里说不清。有机会面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讲一、二节课,这里说不清。有机会面谈。

之前控制过步进电机,是用脉冲的方式,因为有独立的驱动器,现在公司有个驱动板,并不是用PWM来控制的。自己理解。因为有4个io去驱动。是不是用8节拍驱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脉冲是4个引脚在电机走动1步时的时序关系,节拍是这个时序的重复频率,节拍影响到电机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脉冲是4个引脚在电机走动1步时的时序关系,节拍是这个时序的重复频率,节拍影响到电机的转速

您好,我这里说的脉冲是,单一脉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用节拍控制就和脉冲没有关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脉冲是4个引脚在电机走动1步时的时序关系,节拍是这个时序的重复频率,节拍影响到电机的转速

我看到资料有8拍和4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讲一、二节课,这里说不清。有机会面谈。

多谢,修和师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