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量负脉冲宽度?

楼主(2019-03-08):
产品设计中需要测量单个负脉冲的宽度,查了好多资料都是介绍测量正脉冲宽度或者测量脉冲周期时间,但是没有测量单个负脉冲宽度的方法。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吗,谢谢。脉冲输入脚INT0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改吧,你把测量正脉冲宽度程序改下,一般测量正脉冲是在有上升沿的时候开始计数,然后碰到下降沿再计数一次,两者之差就是正脉冲宽度,负脉冲就相反了,下降沿开始计数,上升沿停止计数,两者之差就是负脉冲宽度,不晓得对你是否有帮助

楼主:
下降沿可以中断计数,上升沿却没有中断的,又不能死循环检测,

网友B:
c8051f单片机可以实现 ,上升,下降电平斗可以。

楼主:
stc15可以测下降沿,和上升沿,解决了

网友C:
单片机中断测量 可以测量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D:
你的负脉冲是指脉冲是负电压?还是正电压的负脉冲?

网友E:
测下降沿和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