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三菱PLC程序源码+电路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
#
采用stm32 仿三菱PLC,含原理图,源码,带说明,保证源码编译通过,还有些小问题需要改进,特此贴出给大家参考。

FX1N三菱PLC说明文档
1 技术规格:
输入电源  24V +- 10%(20V触发掉电保护)
输入: 8路 隔离
输出: 8路 隔离 达林顿管输出

232编程接口

485通讯接口,可连接触摸屏、文本显示器等等

两个电位器输出

输入输出 均带有指示灯

电路原理图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iostm32f10xxB.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ain.h"
//rac
/* Includes ------------------------------------------------------------------*/
#include "iic.c"
#include "uart.c"
#include "plc.c"

#include "stm32f10x_it.c"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配置系统时钟
  sys_config();

  //配置  NVIC 和 Vector Table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使用的GPIO口
  GPIO_Configuration();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失能 + SW-DP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xxdelay();

  SysTick_Config();
  I2C_EE_Init();
  Analog_Configration();
  DMA_Configration();
  program = (unsigned char *)(0x0800C000);

  UART0_setup();
//  uart0_txptr = 0;
//  uart0_txall = 2;
//  COM0_OUT;
//  USART1->DR = 0x55;
  UART1_setup();
  LED0_OFF;
  LED1_OFF;

   //主循环
   plc_main();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FANS *********************************
*****END OF FILE****/

网友A(2022-12-01):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就是一个空工程,没什么用啊!!!!!!!!!!

网友C(2021-12-22):
虽然看不懂,还是要点赞!

网友D:
很有启发意义,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1-10-18):
有没有做过,好不好用?

网友F:
有成功的没有啊?

网友G(2021-04-07):
引用 网友H:
我在网上购买了资料,可下载到开发板也是不能使用,通讯总是会断开,仿真不能使用,程序不能执行,不知道什 ...

这个网上卖的是不是都不能用

网友G:
经测试试不能用的,无法开启通讯中断,不能给三菱软件通讯

网友I(2021-02-18):
介绍说明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是不是删减了啊?

网友J(2020-11-08):
谢谢楼主分享!参考价值不错!

网友K:
单片机做PLC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L(2020-08-04):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M(2020-05-22):
可以直接使用梯形图吗

网友N(2020-03-17):
感谢!您是技术达人!

网友O:
这个帖子资料全,谢谢楼主

网友P:
谢谢LZ分享,下载下来先来学习,不懂之处再请教!!!

网友Q(2020-01-15):
没有币下不来。谁可以帮帮我啊?谢谢啊

网友R:
下载了看了一下,一点毛用都没有,哪有那么简单就能做出一个PLC来?

网友S(2019-12-08):
下载看看,希望不要失望

网友H:
谢谢分享,大家做成功了吗

网友H:
我在网上购买了资料,可下载到开发板也是不能使用,通讯总是会断开,仿真不能使用,程序不能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做成功的,分享一下。

网友T:
有没有3u源码呀

网友U(2019-09-02):
厉害,学习了,希望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G:
到底能不能成功有没童鞋试过的,手上没开发板,我下到stm32f103RBT6用plc软件连接没反应,是不是没接32768的晶振,不知道有没人试过

网友V:
只有源程序,说明书,原理图不详细,等于没有

网友W(2019-07-05):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X:
怎么没有一个做成功的来报道啊!

网友Y(2019-06-02):
好东西,这几天正在学习这方面东西。多谢楼主。

网友Z:
怎么轉換為HEX文件?

网友AA(2019-04-25):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B:
大师呀,跟叶工的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单片机写上程序,可以连三菱PLC编辑软件直接下载梯形图?
《还有些小问题需要改进,》能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C(2019-03-26):
谢谢分享,给你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