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片机智能水塔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源代码)

楼主(2019-03-08):
如题所示

讲述用单片机做智能水塔控制系统

下面请各位爷入席就坐,装13即将开始。

要求:水位达到最低水位时自动抽水(PNP驱动,12V继电器控制)
          无论水位高低,可以人工上水

          达到最高水位时,电机自动停止工作
          为了直观的看到水位,我用了数码管和LED来显示水位。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程序和仿真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个数组,使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和数组元素的下标相等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shuiman=P1^0;//水满
sbit sw5=P1^1;//水位5
sbit sw4=P1^2;//水位4
sbit sw3=P1^3;//水位3
sbit sw2=P1^4;//水位2
sbit sw1=P1^5;//水位1
sbit shougong=P1^6;//手工上水
sbit dianji=P1^7;//电机控制位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P0=0xbf;        //开机显示“-"
        while(1)
                {
              //水满
                        if(shuiman==0&&sw5==0&&sw4==0&&sw3==0&&sw2==0&&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6时发生
                        {
                                dianji=1;//关电机
                P0=table[6];//显示水位深度:6**** 已满
                                delayms(50);//延时一段时间让数码管显示给人以提示:水已满
                        }
                                //水位5
                        if(shuiman==1&&sw5==0&&sw4==0&&sw3==0&&sw2==0&&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5时发生
                        {
                                P0=table[5];//显示水位深度:5
                        }
                        //水位4
                        if(shuiman==1&&sw5==1&&sw4==0&&sw3==0&&sw2==0&&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4时发生
                        {
                                P0=table[4];//显示水位深度:4
                        }
                        //水位3
                        if(shuiman==1&&sw5==1&&sw4==1&&sw3==0&&sw2==0&&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3时发生
                        {
                                  P0=table[3];//显示水位深度:5
                        }
                        //水位2
              if(shuiman==1&&sw5==1&&sw4==1&&sw3==1&&sw2==0&&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2时发生
                        {
                                P0=table[2];//显示水位深度:2
                        }
                        //水位低
                        if(shuiman==1&&sw5==1&&sw4==1&&sw3==1&&sw2==1&&sw1==0)//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1时发生
                        {
                                dianji=0;//开电机
                        P0=table[1];//显示水位深度:1
                        }
                        //手工上水
                    if(shougong==0)//当按手工上水按钮时发生
                        {
                           if(shuiman==0&&sw5==0&&sw4==0&&sw3==0&&sw2==0&&sw1==0)
                           {
                           dianji=1;
                           }
                        dianji=0;//开电机
                                P0=table[0];//显示0表示手工上水已有反应
                                delayms(800);//延时一段时间让数码管显示给人以提示:已开始手工上水
……………………

网友A:
电机能直接连I/O接口吗?不需要一个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直接连I/O接口吗?不需要一个继电器吗?

连了的啊,您在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弊!可以发给我吗?

发给您了,您看下。

网友C:
led=Oxfe;led=Oxfe;
         delay(50000);
         delay(50000);led=Oxfe;
         delay(50000);

网友D(2019-06-05):
代码全都懂,要我做仿真就做不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了的啊,您在看看图

知道啦

网友F:
挺好,程序特别详细

网友G:
真棒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
乖乖,这个还是不会

网友I(2019-07-23):
有朋友做出来的吗?

网友J(2019-11-12):
参考一下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旁边的 respack-8的排阻好像没什么作用,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

楼主(2020-02-08):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旁边的 respack-8的排阻好像没什么作用,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

请仔细看看51的使用手册,看看51的内部结构

网友L(2020-04-03):
请问下仿真里的前几个按键怎么在仿真里体现的?

网友M(2020-06-11):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

网友N:
做的挺好的

网友O: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P:
新手入门,有人带带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数码管旁边的 respack-8的排阻好像没什么作用,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

p0口为低电平,连上上拉电阻为高电平

网友R:
好,真的好hsjhdjsh

网友S(2023-06-30):
程序很实用,值得借鉴

网友T(2024-06-06):
好厉害,学到了!

网友U:
代码全都懂,自己做就不会了

网友V:
大佬,厉害厉害,多多益善。

网友W:
感谢感谢,能用上

网友X:
P0口加上拉电阻没问题啊

网友Y:
学习仿真一下

网友Z:
解压文件夹还有个笑脸,用心了。

网友AA:
啊,大佬真厉害,现在就需要这样,可惜没有早点遇到大佬的帖子

网友AB:
新人好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B:
谢谢分享,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