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能发送任意数据使流水灯亮或者灭吗?

楼主(2019-03-08):
51单片机串口通信能发送任意数据使流水灯亮或者灭吗?求助,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CSDN博客,《51单机片串口通讯示例源码》,https://blog.csdn.net/qq_37007823/article/details/86500355
参考下

网友B:
可以啊 高手就是能随心所欲

网友C:
可以通过板子上的按钮控制,也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和板子通信控制等。

网友D:
你意思是上位机发送任意数据,打开关闭下位机流水灯程序。
从机LED程序加判断
u8  j, k;
j=0;
RI==1;
RI=0;
j++;
k=j%2;
if(k==0){break;}
大概思路就这样关闭就是跳出循环,或者GOTO 也能实现,前提你把ES=1;EA=1;串口中断 总中断打开。
while(1);死循环也能跳出。发一次上位机发送任意数据,流水灯一直工作直到下次再发送关闭,如果器件有锁存,break前锁存清零,负责程序会最后一个灯开着的。

网友E: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开启串口,只要查询串口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流水灯启停标志取反即可。

                if(RI==1)                //查询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LED_sign=~LED_sign;  //流水灯启停标志取反
                }

网友H:
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和板子通信控制。

网友I:
可以啊,只要你功夫下的深

网友J: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