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buck电路的计算,为什么电感量要翻倍取了?

楼主:
如图,想问下为什么电感量要翻倍取了,新人初上路。顺便再一问,到时候电路里面如果还要加入什么滤波啊比较器啊那些的,那么多的电流电压支路,大佬们是怎么做到确定各个支路里面电容、电感或者电阻的大小的呢?

网友A(2019-03-08):
这样是确保在出现各种情况下都能用,比如实际生产电感量的误差,实际电源工作频率的波动超出设计的10k极限,不同温度湿度下电感量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确保在出现各种情况下都能用,比如实际生产电感量的误差,实际电源工作频率的波动超出设计的10k极限 ...

谢谢大佬指点,明白了,ok

网友C:
你的这此问题,在你弄懂原理后都不是问题。
关于为何要取两倍:
手榴弹拉弦7秒后爆炸,你打算在几秒钟的时候将它扔出去?7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此问题,在你弄懂原理后都不是问题。
关于为何要取两倍:
手榴弹拉弦7秒后爆炸,你打算在几秒钟的 ...

这个比喻……有道理
请问弄懂原理的意思是对电感、电容理解的认识吗?专门学习元器件?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