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630 MCU實現的315MHZ无线軟件解碼和編碼.代替PT2272和pt2262

楼主(2019-03-08):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RTAIT(adr,bit) ((unsigned)(&adr)*8+(bit)) ///絕對尋址位操作指令
#define PORTCIT(adr,bit)((unsigned)(&adr)*8+(bit)) ///絕對尋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KEY1 @ PORTAIT(PORTA,0);
static bit KEY2 @ PORTAIT(PORTA,1);
static bit KEY3 @ PORTAIT(PORTA,4);
static bit KEY4 @ PORTAIT(PORTA,5);

static bit DECODE_POWER_ON_OFF @ PORTCIT(PORTC,0);
static bit LED1 @ PORTCIT(PORTC,1);
static bit LED2 @ PORTCIT(PORTC,5);
static bit BEEP @ PORTCIT(PORTC,2);
static bit DIN  @ PORTCIT(PORTC,3);
static bit DOUT @ PORTCIT(PORTC,4);

uint i;

uchar keyCode;
bit sign_key;

#define Err 0xFF                //當解碼程序發現接收的數據是無效數據時返回此值

char DeviceAddr[9]="1010ffff";  //報警器的地址,1 接高電平,0 接低電平(地), F 為懸空.(人可讀)

uchar AddrH,AddrL;              //產品地址(機可讀)

void delay_150us(uchar t)
{   uchar k;
    uchar j;
      for(k=t;k>0;k--)
      for(j=50;--j;);
}
void delay_50us(uchar t)
{
      uchar k;
      uchar i;
      for(k=t;k>0;k--)
      for(i=14;--i;);
}

void Convert()          //人可讀地址轉換為MCU可讀
{
    uchar i;
    for(i=0;i<4;i++){
        if(DeviceAddr[i]=='0')
        {   AddrH<<=2;
            AddrH|=0;
        }
        if(DeviceAddr[i]=='1')
        {
            AddrH<<=2;
            AddrH|=3;
        }
        if(DeviceAddr[i]=='f')
        {
            AddrH<<=2;
            AddrH|=1;
        }
    }
        for(i=4;i<8;i++){
        if(DeviceAddr[i]=='0')
        {
            AddrL<<=2;
            AddrL|=0;
        }
        if(DeviceAddr[i]=='1')
        {
            AddrL<<=2;
            AddrL|=3;
        }
        if(DeviceAddr[i]=='f')
        {
            AddrL<<=2;
            AddrL|=1;
        }
    }
}
void Send(uchar *DAddr,uchar SendData)
{       uchar temp,i;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0);
        for(i=0;i<8;i++)//Send AddrCode
        {   temp=*DAddr++;
            if(temp=='1')
            {   DOUT=1;
                delay_150us(6);
                DOUT=0;
                delay_150us(2);
                DOUT=1;
                delay_150us(6);
                DOUT=0;
                delay_150us(2);
            }
            if(temp=='f')
            {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
                DOUT=1;
                delay_150us(6);
                DOUT=0;
                delay_150us(2);
            }
            if(temp=='0')
            {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
            }
        }
        for(i=0;i<4;i++)///Send Data
        {   if(SendData&(8>>i))
            {
                DOUT=1;
                delay_150us(6);
                DOUT=0;
                delay_150us(2);
                ////////////////////
                DOUT=1;
                delay_150us(6);
                DOUT=0;
                delay_150us(2);
            }
            else
            {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
                ///
                DOUT=1;
                delay_150us(2);
                DOUT=0;
                delay_150us(6);
            }
        }
}
uchar GetData()//解碼程序
{
         uchar i,j,k;
         uchar ReadCode[3],GetCode;
         //------------------------找同步頭-------------------------
         if(!DIN)return Err;
         delay_150us(3);
         for(i=0;i<28;i++)
         {
            if(DIN)return Err;
            delay_150us(2);
         }
         for(i=0;i<30;i++)
         {
            if(DIN)break;
            delay_50us(1);
            if(i>25)return Err;//如果超時則返回
         }
        //-----------------------接收地址碼和數據碼-----------------
         for(j=0;j<3;j++)
         {
            for(i=0;i<8;i++)
            {
                delay_150us(2);
                delay_50us(1);
                ReadCode[j]=ReadCode[j]<<1;
                ReadCode[j]=ReadCode[j]|DIN;
                if(DIN)
                {       //while(DIN);//等待0出現
                        for(k=0;k<255;k++)
                         {  delay_50us(2);
                            if(DIN==0)break;
                            if(k>12)return Err;//超時,返回錯誤代碼
                         }
                }
                //while(!DIN);//等待1出現
                for(k=0;k<255;k++)
                 {  delay_50us(2);
                    if(DIN==1)break;
                    if(k>12)return Err;//超時,返回錯誤代碼
                 }
            }
         }
        //-------------------校驗地址及運算數據---------------------
              if(ReadCode[0]!=AddrH)return Err;
              if(ReadCode[1]!=AddrL)return Err;//校驗地址
              GetCode=ReadCode[2]&0x01;
              GetCode|=(ReadCode[2]&0x04)>>1;
              GetCode|=(ReadCode[2]&0x10)>>2;
              GetCode|=(ReadCode[2]&0x40)>>3;
              return GetCode;
}

void delay(){ for(i=6553;i!=0;i--)continue;}

void beep(void)
{   uchar i;
    for(i=0;i<0xff;i++)
    {   delay_150us(5);
        BEEP=!BEEP;
    }
    BEEP=0;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中斷服務程序
{
    if(RAIE && RAIF)
    {   RAIF = 0;
        delay();
        if(KEY1==0){sign_key=1;keyCode=1;}
        if(KEY2==0){sign_key=1;keyCode=2;}
        if(KEY3==0){sign_key=1;keyCode=3;}
        if(KEY4==0){sign_key=1;keyCode=4;}
        //PORTA = PORTA;
    }
/* if(T0IE && T0IF) //判TMR0 中斷
    {
        T0IF = 0; //清除TMR0 中斷標誌
    }
    if(TMR1IE && TMR1IF) //判TMR1 中斷
    {
        TMR1IF = 0; //清除TMR1 中斷標誌
    }*/
}

void main()
{

uchar mydata;

    DOUT=0; //發送數據端口上電為低電平
    CMCON=0x07;     //關閉比較器
    TRISA=0x33;     //PORTA_1為輸入。
    OPTION=0x7f;    //弱上拉全局控制位使能
    WPUA=0xFF;      //PORTA弱上拉控制位使能
    TRISC=0x08;     //設置C口輸入輸出

  RAIF=0;           //中斷標誌位清零
  PORTA=0x00;       //配合  PORTA = PORTA 給電平中斷做準備
  RAIE=1;           //A口電平中斷允許
  IOCA=0x33;        //A口各個中斷允許
  GIE =1;           //總中斷允許
  PORTA = PORTA;
  Convert();
  Send("1010ffff",1);
for(;;){
    if(sign_key)
        {   switch(keyCode){
            case 1:
                LED1=0;
                Send(DeviceAddr,1);
                Send(DeviceAddr,1);
                Send(DeviceAddr,1);
                Send(DeviceAddr,1);
                break;
            case 2:
                Send(DeviceAddr,2);
                Send(DeviceAddr,2);
                Send(DeviceAddr,2);
                Send(DeviceAddr,2);
                LED1=1;
                break;
            case 3:
                Send(DeviceAddr,4);
                Send(DeviceAddr,4);
                Send(DeviceAddr,4);
                Send(DeviceAddr,4);
                LED2=1;
                DECODE_POWER_ON_OFF=1;
                break;
            case 4:
                Send(DeviceAddr,8);
                Send(DeviceAddr,8);
                Send(DeviceAddr,8);
                Send(DeviceAddr,8);
                DECODE_POWER_ON_OFF=0;
                LED2=0;
                break;
            }
            sign_key=0;
            //beep();
        }

        mydata=GetData();
            if(mydata!=Err)
            {
                if(mydata==1)LED1=0;
                if(mydata==2)LED1=1;
                if(mydata==4)LED2=0;
                if(mydata==8)LED2=1;
            }

}

}

网友A(2020-09-26):
稳定就好,省钱了

网友B(2020-11-15):
630代2262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C:
可以的,不用浪费钱了

网友D(2021-01-29):
引用 网友B:
630代2262有点得不偿失

你说的那些1.2.毛的芯片吗

网友E(2021-07-02):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些1.2.毛的芯片吗

使用过PIC的和国产,台席的芯片,PIC的性能确实好一些,输出波形稳定。

网友F(2023-07-16):
有没有流程图看看

网友G(2023-11-07):
学习一下解码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4-01-09):
用一,两毛的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