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界面下方只显示信号层,怎么显示其他层

楼主(2019-03-08):
为什么我Altium Designer PCB界面下方不会显示所有图层,只显示Top、Internal、Bottom层,Keep-out-layer和Over_layer都不显示,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A:
懒得打字,百度经验上就有,自己看
//jingyan.baidu.com/article/19192ad822d27de53e570738.html

网友B:
在PCB界面按快捷键L,然后你选择你自己想显示的层

网友C:
普通大众双层板已够用,软件也适时改变以往的默认设置,要改变得重新设置参数了

网友D:
双击左下角L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得打字,百度经验上就有,自己看
//jingyan.baidu.com/article/19192ad822d27de53e570738.html

这个显示,隐藏我知道,我是想把所有层都显示在下面,方便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界面按快捷键L,然后你选择你自己想显示的层

这只是显示和隐藏,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在界面下方显示所有图层,包括丝印层和机械层

网友E:
点击那个LS图标的红色区域,选  显示使用的层,就能把你用到的所有曾显示出来

网友F(2021-08-17):
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