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向红外测量的客流计数器及其显示装置设计

楼主(2019-03-08):
有人做过这个吗?有什么资料吗?很需要!

网友A:
加好友,228303760

网友B:
没说明白,你意思如果从门进就一个门,只进不出,还是有进有出。
提供下思路:
1.从门进就一个门,只进不出,简单点。单片机+门一侧红外接收+门另一侧红外发射,持续发持续接,无需协议,接收不到,到又接受到计数一次,数据刷新到液晶或数码管。
2.有进有出复杂点单片机+两套门一侧红外接收+两套门另一侧红外,门一侧发射或接收水平安装间距大于2人宽度,设定哪边先断边计数,接收不到,到又接受到计数一次,数据刷新到液晶或数码管。进出都统计了且不重复。
缺点:有人来回跑,或者站在红外处晃,两个人并排走,或抱在一起走会出错。
红外难实现准确,地铁站也不能排除,一人投钱或刷卡,两人抱一起走过。火车站有个实用的旋转只能过一个人的转动器件,配合使用大概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如果做成单方向流动,加一个红外检测是可以做到的,判断感应到一个人经过的时候,数据加1。
后面就是一些数据的处理与显示了

楼主:
大概内容是这样,我对这个不是很懂,想问问有谁做过这个,有没有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你意思如果从门进就一个门,只进不出,还是有进有出。
提供下思路:
1.从门进就一个门,只进不 ...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做成单方向流动,加一个红外检测是可以做到的,判断感应到一个人经过的时候,数据加1。
后面就 ...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