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3.56MHz天線和開關

楼主(2019-03-08):
請問各位,13.56MHz 天線可不可以取代按鍵開關
例如我有一件發聲物品是按鍵開關,按下後佢會完整執行一次發聲,直到執行完後再按才會再執行
可否將13.56MHz天線代替按鍵,被讀卡器讀取時執行,在網上找了很久都沒有類似的方法或教學,
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比如从天线线圈两端感应出的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再经过一个三极管去模拟开关的开关;
读卡器靠近一次,就相当于按下一次按键;只是这样好像没有很大用处吧?

网友B:
无线完全可以代替机械按键: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13.56MHz 天線,讀卡器这两个有关联吗?
按钮拆了上三极管或接触器讀卡器,读到卡三极管或接触器接通發聲物品。

网友C:
可以考虑干簧管与磁铁;
霍尔与磁铁;
电容触摸按钮;
的原理

网友D:
被讀卡器讀取時

这要像楼上说的感应到“被读”,就要做讯号检测

~~~~~~~~

网友E:
取决于你用什么方案。

楼主:
多謝,我是新手,不太明白,大家知不知道發光指甲,放在有nfc功能電話就會發光,靠nfc讀取時產生的電流發光,原理相同只是我的發聲另有供電。

楼主:
多謝,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大家知不知道發光指甲,可以透過NFC供電發光,
原理差不多,只是透過NFC供電觸發發聲,我的發聲裝置是另外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