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控制二位共阳数码管?我这个两边都是一样的

楼主:
怎么控制二位共阳数码管呀,我这个两边都是一样的,求指导

网友A(2019-03-09):
难道老师连这个也未教?

网友B:
程序在哪里?
第一:好好看看你的数码管的管脚,共十脚,为什么呢?每个数码管的八个LED的阴极——八个脚,另外两脚就是每个数码管的共阳了,电路如图

看清楚了,这两个数码管的阴极是并联在一起的,所以你给段码后,两个数码管显示内容当然是一样的!
这样做对新手是很难的,但节约了单片机的IO口啊——10个IO口控制两个数码管,12个IO口可以控制四个数码管......用的数码管越多,节约的IO口就越多。
第二:这样的数码管显示方法是:利用视觉暂留现象,开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下,就关了,马上开另一个数码管,人眼还没有感觉第一个数码管已经关了,第二个又开了,人就认为——是认为,两个数码管都是亮的,四个、八个数码管都是这样显示的举个例子程序吧:
假设:上面这两个数码管是这样和单片机连接的:ABCDEFG和DP接在P0口,A在最低位,DP在最高位;DIG1、DIG2分别接在P20、P21上,那么,显示子函数应该是这样的:
void XS(void)//显示子函数
{
    DIG1=1;//开第一个数码管
    P0=0x55;//这个0x55是我随便写的,表示你要显示的第一个内容
    void Delay10ms();//软件延时
    DIG1=0;//关第一个数码管
    DIG2=1;//开第二个数码管
    P0=0xaa;//这个0xaa是我随便写的,表示你要显示的第一个内容
    void Delay10ms();//软件延时
    DIG2=0;//关第二个数码管
}

你试试看

网友C:
只要懂得引脚与数码管字面上之间的关系,想用什么电路控制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哪里?
第一:好好看看你的数码管的管脚,共十脚,为什么呢?每个数码管的八个LED的阴极——八个脚 ...

可以了,多谢指点

网友E:
把8个引脚分别接上单片机,编程把一个一个引脚的送低电平,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F:
字符

0

1

2

3

4

5

6

7

数值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字符

8

9

A

B

C

D

E

F

数值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共阳com口接5V,abcdefg接Px.0-Px.7(x可以为0,1,2...),利用上面的真值表,配置Px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显示效果,dp是小数点的效果,要想得到动态的数码管,要用定时器中断,不断刷新数码管显示。

网友G:
用电源引线,串电阻,一对对引脚测试,就能找出来

网友H(2019-12-22):
请问  单片机89C51接 这个共阳数码管 的话是不是要在8个端口都接上大约200Ω的电阻

网友I(2021-01-19):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多谢指点

延时要多少啊?

网友J:
先用万用表确定公共端,确定段选,用两个IO口控制位选,8个控制段选,如果需扩展IO口可用74H138。

网友I:
程序可以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K:
现在网上查3621AH的资料,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验证各管脚的功能。

网友L:
控制数码管位选和段选就能显示你想要的值

网友M(2021-02-24):
动态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