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 温湿度显示程序 四位的独立键盘进行调位、加减、切换界面

楼主(2019-03-08):
通过lcd1602显示,有两个界面,可以用四位的独立键盘进行调位、加减、切换界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P2^0;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ed_cs = P2^1;
sbit lcden  =P2^2;
//sbit boom   =P2^2;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E = P3^3;
sbit io=P1^1;
ucharnum,key1num,key2num=0,count,hour,min,sec,day,mon,year,shi,fen,miao,week;
char  ye1,ye2;
uchar code cg_1602[]={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月日"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code ASCII[]="0123456789%c";
uchar code table0[]="    Hum:00";
uchar code table1[]="    Tem:00";
uchar tem;
uchar hum;

display0[2]={0,0};
display1[2]={0,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 void delay1()//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晶振为12MHz也就是说本函数延时8us多此延时函数必须德稍微精确一点?
//
//{
//uchar i;
//
//for(i=0;i<1;i++);
//}

/*1602液晶*/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by_xy(uchar x,uchar y)//坐标定位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写第一行
       else
       address=0xc0+x;//y=1,写第二行
       write_com(address);
}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e)//坐标定位显示
{
       write_by_xy(x,y);//先定位
       write_data(date);//后写数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写字符串
{
       write_by_xy(x,y);//设定显示位置
       while(*s)//writecharacter
       {
       P0=*s;
       write_data(*s);
       s++;
       }
}
void DisplayOne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date)
{
if(y) x|=0X40;   //Y=1显示第二行,Y=0显示第一行
x|=0X80;
write_com(x); //X用来选择哪一位
write_data(date);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hour,ge;
       hour=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a(0x30+hour);//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a(0x30+ge);//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cg()//写入固定汉字和符号
{                uchar num;
       write_com(0x40);//设定CGRAM地址
       for(num=0;num<24;num++)//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
              write_data(cg_1602[num]);
       }
       write_string(2,0,":");
       write_string(5,0,":");
       write_string(0x0a,0,":");
       write_string(0x0d,0,":");
           if(key2num!=0)
     {  write_string(0x0b,1," W");
       write_string(0x0d,1,"K");
       write_com(0xc4);//年
       {
              write_data(0);
       }
       write_com(0xc7);//月
       {
              write_data(1);
       }
       write_com(0xca);//日
       {
              write_data(2);
       }
}
} //
//**************************初始化DTH11
bit Init_DTH11()
{
bit flag;
uchar num;
io=0;
delay_ms(19);   // >18ms
io=1;
for(num=0;num<10;num++);   // 20-40us    34.7us
for(num=0;num<12;num++);
flag=io;
for(num=0;num<11;num++); //DTH响应80us
for(num=0;num<24;num++);    //DTH拉高80us
return flag;
}
//****************************读DTH11数据
uchar DTH11_RD_CHAR()
{
uchar byte=0;
uchar num;
uchar num1;
while(io==1);
for(num1=0;num1<8;num1++)
{
  while(io==0);
  byte<<=1;     //高位在前
  for(num=0;io==1;num++);
  if(num<10)
   byte|=0x00;
  else
   byte|=0x01;
}
return byte;
}
//******************************读取DTH11温度和湿度
void  DTH11_DUSHU()
{
uchar num;
if(Init_DTH11()==0)
{
  hum=DTH11_RD_CHAR();   //比正常值高7度左右
  DTH11_RD_CHAR();
  tem=DTH11_RD_CHAR();
  DTH11_RD_CHAR();
  DTH11_RD_CHAR();
  for(num=0;num<17;num++);  //最后BIT输出后拉低总线50us
  io=1;
}
}
void Display_DTH11()
        {         {
display0[1]=hum/10%10;
display0[0]=hum%10;

;
DisplayOneChar (3,  1, ASCII[ display0[1] ] );
DisplayOneChar (4,  1, ASCII[ display0[0] ] );
DisplayOneChar (5, 1, 0xdf );
DisplayOneChar (6, 1, ASCII[11] );    //显示湿度
display1[1]=tem/10%10;
display1[0]=tem%10;
DisplayOneChar (11,  1, ASCII[ display1[1] ] );
DisplayOneChar (12,  1, ASCII[ display1[0] ] );
DisplayOneChar (14, 1, ASCII[10] );
      //显示温度
}

        }

void init_1602()//初始化
{       led_cs=0;hour=19;min=30;sec=30;key1num=0;key2num=0;count=0;day=14;mon=10;
           ye1=20;ye2=18;year=ye1*100+ye2;//boom=1;
                shi=19;fen=31;miao=0;week=7;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sfm(8,shi);
       write_sfm(11,fen);
       write_sfm(0x0e,miao);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6,sec);
        //   DTH11_DUSHU();

           write_string(0,1,"WD:");
           write_sfm(0x43,tem);
           DisplayOneChar (5, 1, 0xdf );
           write_string(6,1,"C ");
           write_string(8,1,"SD:");
                 write_sfm(0x4b,hum);
           write_string(13,1," % ");
       write_cg();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dis_thx()
//{
//                 write_sfm(0x43,tem);
//                 write_sfm(0x4b,hum);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keyE =0;
//                if(key2num==0||key2num==2)
//                {
//                        DTH11_DUSHU();
//                    Display_DTH11();
//                          delay_ms(2000);
//
//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key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key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7);//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4);
                     }
                     if(key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1);
                     }
                     if(key1num==4)//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0x49);
                     }
                     if(key1num==5)//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0x46);
                     }
                     if(key1num==6)//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2位置
                     {
                            write_com(0x80+0x43);
                     }
                     if(key1num==7)//第七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1位置
                     {
                            write_com(0x80+0x41);
                     }
                     if(key1num==8)//第八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星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f);
                     }
                                         if(key1num==9)
                                         {                write_com(0x80+9);

                                         }
                                         if(key1num==10)
                                         {                write_com(0x80+0x0c);

                                         }
                                         if(key1num==11)
                                         {                write_com(0x80+0x0f);

                                         }
                     if(key1num==12)//第九次按下
                     {
                            key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加1
                                   if(sec==60)//若满60后将清零
                                   {sec=0;min++;};
                                   write_sfm(6,sec);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加1
                                   if(min==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n=0;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加1
                                   if(hour==24)//若满24后将清零
                                   {hour=0;day++;};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0x48,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day>31)//若大于31后将置一
                                   {day=1;mon++;};
                                   write_sfm(0x48,day);
                                                                   write_sfm(0x45,mo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5)//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mon++;//则调整月加1
                                   if(mon>12)//若大于12后将置一
                                   {mon=1;ye2++;};
                                   write_sfm(0x45,mon);
                                                                   write_sfm(0x42,ye2);//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6)//若功能键第六次按下
                            {
                                   ye2++;//则调整年加1
                                   if(ye2>99)//若满99后将清零
                                                                   {ye2=0;ye1++;};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2,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7)//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ye1++;//则调整年加100
                                   if(ye1>99)//若满99后将清零
                                   {ye1=0;ye2++;};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8)//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week++;//则调整周加一
                                   if(week>7)//若大于7后置一
                                   week=1;
                                   write_sfm(0x4f,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9)//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shi++;//则调整周加一
                                   if(shi==24)//若大于7后置一
                                   shi=0;
                                   write_sfm(8,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10)//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fen++;//则调整周加一
                                   if(fen==60)//若大于7后置一
                                   fen=0;
                                   write_sfm(0x0b,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c);//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11)//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miao++;//则调整周加一
                                   if(miao==60)//若大于7后置一
                                   miao=0;
                                   write_sfm(0x0e,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减1
                                   if(sec==-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sec=59;min--;};
                                   write_sfm(6,sec);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减1
                                   if(mi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 min=59;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减1
                                   if(hou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hour=23;day--;};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0x48,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减1
                                   if(day==0)//若日为零时将置一
                                   {day=31;mon--;};
                                   write_sfm(0x48,day);
                                                                   write_sfm(0x45,mo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5)//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mon--;//则调整月减1
                                   if(mon==0)//若月为零将置一
                                   {mon=12;ye2--;};
                                   write_sfm(0x45,mon);
                                                                   write_sfm(0x42,ye2);//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6)//若功能键第六次按下
                            {
                                   ye2--;//则调整年减1
                                   if(ye2<0)//若小于零后将设置为99
                                   {ye2=99;ye1--;};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2,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7)//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ye1--;//则调整年减100
                                   if(ye1<0)//若小于零后将设置为99
                                   ye1=99;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8)//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week--;//则调整周减一
                                   if(week==0)//若等于0后将置7
                                   week=7;
                                   write_sfm(0x4f,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9)//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shi--;//则调整周加一
                                   if(shi==0)//若大于7后置一
                                   shi=24;
                                   write_sfm(8,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10)//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fen--;//则调整周加一
                                   if(fen==0)//若大于7后置一
                                   fen=60;
                                   write_sfm(0x0b,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c);//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11)//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miao--;//则调整周加一
                                   if(miao==0)//若大于7后置一
                                   miao=60;
                                   write_sfm(0x0e,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if(keyE==0)
           {        delay(5);
                            if(keyE==0)
                                   {        key2num++;
                                           while(!keyE);
                                                 if(key2num==1)
                                                        {  TR0=0;
                                                           write_string(0,1,"2018");
                                                       write_string(5,1,"10");
                                                       write_string(8,1,"14");
                                                       write_sfm(0x48,day);
                                                       write_sfm(0x45,mon);
                                                       write_sfm(0x40,ye1);
                                                       write_sfm(0x42,ye2);
                                                       write_sfm(0x4e,week);
                                                           write_cg();
                                                        }
                                                 if(key2num==2)
                                                 {         key2num=0;
                                                //         DTH11_DUSHU();
//                                                    Display_DTH11();
//                                                          delay_ms(2000);
                                                          write_string(0,1,"WD:");
                                                         write_sfm(0x43,tem);
                                                         DisplayOneChar (5, 1, 0xdf );
                                                           write_string(6,1,"C ");
                                                            write_string(8,1,"SD:");
                                                         write_sfm(0x4b,hum-32);
                                                            write_string(13,1," % ");
                                                           TR0=1;
                                                 }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sec++;
              if(sec==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ec=0;//同时秒数清零
                     min++;
                     if(mi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min=0;//同时分钟数清零
                            hour++;
                            //boom=1;                                                                                                    '..
                            //delay(5);
                            //boom=0;
                            if(hour==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if(mon==1)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2)
                                   {
                                    if((year%4==0 &&year%100!=0)||year%4==0)
                                    {
                                    if(day>29)
                                    {
                                    day=1;
                                    mon++;
                                    }
                                    }
                                    else if(day>28)
                                    {
                                    day=1;
                                    mon++;
                                    }
                                    }
                                    if(mon==3)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4)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5)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6)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7)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8)
                                   {
                                    if(day>31)
                                    {
                                    day=1;
                                    mon++;
                                    }
                                    }if(mon==9)
                                   {
                                    if(day>30)
                                    {
                                    day=1;
……………………

Keil代码下载(1个文件):
万年历(温湿度

网友A(2022-04-12):
有没有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B:
谁能根据楼主的代码做一个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