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推荐一个最简单的8位AD芯片吧

楼主:
各位大神推荐一个最简单的8位ADC芯片或者模块吧.
最好有简单的资料可以学习的.
论坛是的太复杂了,所以看不懂.

网友A(2019-03-09):
STC12C5A60S2
自带10位ADC,不用外接一个8位的ADC,像ADC80XX这种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产品了,入门的时候学一下可以,实际用处不大,价格高(比单片机本身要贵)精度低,大个占地方
我用STC8A系列的都是12位的自带ADC,还可以自己设定外部参考电压,一片三块多钱,测量电压精度的福禄克万用表差2-5mV 而已

网友B:
改行吧,你这个已经很简单了。

网友C:
PCF8591——论坛上有很多资料,我个人认为:有资料就可以学习,有例子就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就可以进步嘛。
当然给你点资料啰

YL-40 PCF8591模块ADDA转换模块模数数模转换 深圳育松电子.zip

网友D:
ad0832是早期的ADC,易用易学,TI 的5510 是较新型的,便宜,不过建议选用内置的ADC单片机,更易于使用

网友D:
.ADC0832,是较早的的ADC,TI 的5510等较新的,建议使用内置ADC的单片机,更好用

网友D:
早期的ADC0832,易用易懂,叫新型的可用TI5510等,建议使用内置ADC的单片机,例如PIC、STM8S等,价格低廉,工业级的也有。

网友E:
选择自带AD的单片机吧,像STC就有很多自带AD的单片机,可以上官网看下选型表

网友F:
ADC0832吧  平常用的比较多 其实ADC0809也可以

网友G:
我特意买了STC12C5A60S2,可是程序好复杂,好象麻烦的.
所以想问问ACD模块.

我的理解是啊,仅仅我的理解:ACD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给ADC模块一个电压,然后另一边一个数据或者高低电平就输出了???

网友H:
义隆372N,几毛钱,2K字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特意买了STC12C5A60S2,可是程序好复杂,好象麻烦的.
所以想问问ACD模块.

估计你可能没有认真的看过STC12C5A60S2的数据手册
如果你有认真的看过了,它的ADC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而且,在大多自带ADC的单片机中,都差不多是这样子操作的
ADC就像你说的一样,你给这个引脚一个电压,内部就会处理成对应的数据,和外置ADC一样,这只是这个ADC本身的数据,而不是电压值,最终还是要转换的
用单片机自带ADC这是你一定要学的,那是迟早的,像ADC80XX动不动都是十几块的,那玩意那么流行并不是说它有多好,而课本里大多以这个为教材,所以........
总的来说:12位以下的,就用单片机自带的ADC,而真正的高精度ADC一般单片机是干不来的,像一些24位的ADC,它对电源要求是非常高的,一般单片机自带的ADC是干不来的,这就是一定要用到外置的ADC了

网友I:
PCF8591,一块是8bit的四路A/D输入和义路D/A输出的芯片,采用I2C通信,采样速率和通信速率有关。

网友J:
ADC0832是DAC,adc可以试试AD0809

网友G:
买了一个YL-40 PCF8591用着还行吧.
哪里有STC12C5A60S2资料呀,我要是AD,DA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买了一个YL-40 PCF8591用着还行吧.
哪里有STC12C5A60S2资料呀,我要是AD,DA不需要.

STC的官网有的呀,自己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2020-07-27):
ADC0832 双路的 百度例程很多

网友L:
0832吧,比较简单,早期都是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