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A7二极管,贴片二极管 M7,SS24,MB6S整流桥的质量?

楼主(2019-03-08):
公司 采购部给了一些元器件样品,并带有相应器件规格书(datasheet),让我们确认下,请问这些元器件 怎么测量它们的好坏以及相应参数是否与规格书上的一致?

网友A:
有设备的话,就按照规格书里面的参数进行测试,没有设备就要看是用在哪款产品上面,在实际电路中老化测试。将老化的环境设置在最恶劣。另外,一些承受电流,压降,耐压,这些基本的一定要创造条件去测。也及跟使用相关的参数都测。返还承认书给供应商的时候就将自己测得的项目和数据填上。对于规格书上无设备测到的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供这些测试的数据,并要有测试人员签名和供应商的盖章。

网友A:
另外,不要忘了让供应商提供SGS报告。

网友B:
按照规格书,结合贵公司的需求,做信耐性试验(可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