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16*64点阵仿真加源程序 生日字模

楼主:
16*64点阵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16*64点阵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ght 3                        //定义亮度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code shengri[];                                        //生日字模
uchar code timer[13][16];                                //0~9数字
uchar code sw[];                            //138驱动数据

void Show_word();                      //待机显示按三秒间隔分别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void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      /*串口发送一行*/

/******************************************/
sbit resget=P0^2;                        //时钟复位
sbit key_moda=P0^3;                        //模式转换
sbit key_up=P0^4;                        //时钟加
sbit key_Down=P0^5;                        //时钟减

sbit T_CLK=P2^1;                    //DS1302引脚连接
sbit T_IO =P2^2;
sbit T_RST=P2^3;

sbit ACC0=ACC^0;           //1bit数据存储位
sbit ACC7=ACC^7;

sbit STR=P1^7;              //锁存
sbit CLK=P3^1;                    //时钟
sbit Data= P3^0;            //数据
sbit Data1= P1^6;
sbit E=P1^4;

sbit UU=P1^7;

sbit DQ= P2 ^ 0;//ds1820data(单总线)

uchar starts_time[7]={0x00,0x10,0x22,0x21,0x10,0x03,0x09};         //初始化后设置
uchar Move,Speed,Flicker,line,Sec,Cent,Hour,Year,Month,Day,Week;  //时间温度变量
uchar a,b,f,h,msec,id,x;           //标志计数器 a为自动转换显示时间,b为手动与自动标志
uint zimuo,tvalue;                                   //字模计数器
uchar BUFF[10];                                   //缓存

void   RTInputByte(uchar);         //* 输入 1Byte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输出 1Byte */
void   W1302(uchar, uchar);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R1302(uchar);               // 从DS1302读出一个字节
void   Set1302(uchar *);           // 写DS1302时间
void   du1302();                   // 读时间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Set(uchar,uchar );          // 变量调整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串口发送移动数据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主函数*/
void main()
{
   Data1=1;
   Move=0;
   zimuo=0;
   TMOD=0x01;        //16位定时
   TH0=0xC5;    //15ms晶振为12M
   TL0=0x68;
   EA=1;
   TR0=1;
   ET0=1;
   SCON=0;             //初始化串口为工作方式0(同步通信方式,TxD输出同步脉冲)

   while(zimuo<512)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4;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P1=sw[line];

                STR=1;//锁存
                STR=0;
                UU=1;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zimuo=zimuo+32;
    }
   zimuo=0;
   while(1)             //重复(无限)循环显示
    {
          if(resget==0)
             {  DelayMs();
            if(resget==0)
                    Set1302(starts_time);    //初始化
                W1302(0x8e,0x00);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W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二级管  一个二级管串联一个2K电阻
            }
          du1302();          //读取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read_temp();//读取温度
          zimuo=0;
           if (key_moda==0)                         //设置和选择项目键
         {  DelayMs();
                if(key_moda==0)
                   {
                      if(id++==10) {id=0;}
                                  h=0;msec=0;            //清闪烁标志
                          while(key_moda==0){ Show_word();}
               }
             }

      if(id!=0)
          {
      if (key_up==0)                  //增加
         {
            DelayMs();
            if(key_up==0)
                   {
                             while(key_up==0)
                                                {Show_word();}         //调用显示
                          h=0;msec=0;            //清闪烁标志

                          Set(id,0);                 //调用时间调调整
                       }
         }

      if (key_Down==0)  //减少
         {
            DelayMs();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0)
                              {Show_word();}   //调用显示
                          h=0;msec=0;          //清闪烁标志
                          Set(id,1);                   //调用时间调调整
                        }
         }
          }
          else
           {
            if (key_up==0)                  //增加
          {
            DelayMs();
            if(key_up==0)
                   {
                             while(key_up==0)
                                                {Show_word();}         //调用显示
                          h=0;msec=0;            //清闪烁标志
                      if(b!=0)                                 //手动调整显示的内容
                           {
                                     if(f++==5)                         //f为显示转换标志
                                     f=0;
                           }
              }
                    }
           }

   Show_word();          //待机显示按三秒间隔分别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
}
/************************************************/
void Show_word()                                 //串行输出显示
{  uchar h;
   for(h=0;h<16;h++)
    {
                 if((id==0)&(f==0)|(id==1))                        //f为三秒转换显示
                           {
                         Send_data(&timer[0][0]);            //不显示
                                 if((Flicker==1)&(id==1))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Show_pass();
                                        }
                                 else
                                   {
                                        Send_data(&timer[2][h]);        //20年
                              Send_data(&timer[0][h]);
                          Send_data(&timer[Year/16][h]);  //年值
                              Send_data(&timer[Year%16][h]);
                                   }
                                 Send_data(&hanzi[h*2+641]);          //年字符
                         Send_data(&hanzi[h*2+640]);
                                 Send_data(&timer[0]);                      //不显示
                           }

                     if((id==0)&(f==1)|(id==2)|(id==3))
                          {
                             if((Flicker==1)&(id==2))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if(Month/16<1)
                                                   Send_data(&timer[0]);                     //月十位为零时不显示
                                          else
                                        Send_data(&timer[Month/16][h]);      //月值
                              Send_data(&timer[Month%16][h]);
                                        }
                                 Send_data(&hanzi[h*2+673]);                     //月字符
                         Send_data(&hanzi[h*2+672]);
                                 if((Flicker==1)&(id==3))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Send_data(&timer[Day/16][h]);          //日值
                              Send_data(&timer[Day%16][h]);
                                        }
                     Send_data(&hanzi[h*2+961]);                 //日字符
                         Send_data(&hanzi[h*2+960]);
                          }

                     if((id==0)&(f==2)|(id==4))                                     //f为三秒转换显示
                          {
                             Send_data(&timer[0]);                             //不显示
                                 Send_data(&hanzi[h*2+705]);                     //星字符
                         Send_data(&hanzi[h*2+704]);
                                 Send_data(&hanzi[h*2+737]);                     //期字符
                         Send_data(&hanzi[h*2+736]);
                                 if((Flicker==1)&(id==4))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Send_data(&hanzi[Week%16*32+h*2+737]);       //星期值
                                     Send_data(&hanzi[Week%16*32+h*2+736]);
                                        }
                         Send_data(&timer[0][0]);                         //不显示
                          }

                        if((id==0)&(f==3)|(id>4))                                     //f为三秒转换显示
                          {
                             if((Flicker==1)&(id==5))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if(Hour/16<1)
                                            Send_data(&timer[0][0]);                   //时十位小于1时不显示
                                  else
                                            Send_data(&timer[Hour/16][h]);         //时值
                              Send_data(&timer[Hour%16][h]);
                                        }
                                 Send_data(&timer[10][h]);                           //两个点

                                 if((Flicker==1)&(id==6))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Send_data(&timer[Cent/16][h]);
                                        Send_data(&timer[Cent%16][h]);           //分值
                    }
                                 Send_data(&timer[10][h]);                     //两个点
                                 if((Flicker==1)&(id==7))                               //闪烁标志为1时不亮,为零时亮
                                    {
                                          Show_pass();                                                           //不显示一个字
                                        }
                                 else
                                    {
                              Send_data(&timer[Sec/16][h]);            //秒
                                 Send_data(&timer[Sec%16][h]);
                                      }
                      }

                          if((id==0)&(f==4))                                     //f为三秒转换显示
                          {

                                 Send_data(&hanzi[h*2+1185]);                     //温字符
                         Send_data(&hanzi[h*2+1184]);
                                 Send_data(&hanzi[h*2+1217]);                     //度字符
                         Send_data(&hanzi[h*2+1216]);
                                 Send_data(&timer[10][h]);                                         //两个点

                     if  (tvalue/10==0x00)
                     Send_data(&timer[0][0]);
                              else
                                            Send_data(&timer[tvalue/10][h]);         //温度值的十位值
                              Send_data(&timer[tvalue%10][h]);                         //温度值的个位

                                           Send_data(&timer[11][h]);                         //温度值的符号
                        }

                        if((id==0)&(f==5))

        {
        if(Month == 0x04 && Day == 0x19)
        {
        while(zimuo<64)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4;Speed++)       //移动速度
              {
                    for(line=0;line<16;line++)
                          {
                         char s;
        for(s=4;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shengri[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shengri[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P1=sw[line];

                STR=1;//锁存
                STR=0;
                UU=1;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zimuo=zimuo+32;
    }

        }
   else        if(Month == 0x10 && Day == 0x26)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249]);                     //重阳节字符
                         Send_data(&hanzi[h*2+1248]);
                                 Send_data(&hanzi[h*2+1281]);
                         Send_data(&hanzi[h*2+1280]);
                                   Send_data(&hanzi[h*2+1313]);
                         Send_data(&hanzi[h*2+1312]);
                                 Send_data(&timer[0][0]);
                                 }

                           else if(Month == 0x11 && Day == 0x26)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345]);                     //感恩节字符
                         Send_data(&hanzi[h*2+1344]);
                                 Send_data(&hanzi[h*2+1377]);
                         Send_data(&hanzi[h*2+1376]);
                                   Send_data(&hanzi[h*2+1313]);
                         Send_data(&hanzi[h*2+1312]);
                                 Send_data(&timer[0][0]);
                                 }

                         else if(Month == 0x12 && Day == 0x22)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409]);                     //冬至节字符
                         Send_data(&hanzi[h*2+1408]);
                                 Send_data(&hanzi[h*2+1441]);
                         Send_data(&hanzi[h*2+1440]);
                                   Send_data(&hanzi[h*2+1313]);
                         Send_data(&hanzi[h*2+1312]);
                                 Send_data(&timer[0][0]);
                                 }

                         else if(Month == 0x12 && Day == 0x25)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473]);                     //圣诞节字符
                         Send_data(&hanzi[h*2+1472]);
                                 Send_data(&hanzi[h*2+1505]);
                         Send_data(&hanzi[h*2+1504]);
                                   Send_data(&hanzi[h*2+1313]);
                         Send_data(&hanzi[h*2+1312]);
                                 Send_data(&timer[0][0]);
                                 }

                           else if (Hour>= 0x06 &&Hour<  0x18 )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537]);                     //白天字符
                         Send_data(&hanzi[h*2+1536]);
                                 Send_data(&hanzi[h*2+1569]);
                         Send_data(&hanzi[h*2+1568]);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timer[0][0]);
                           }

                         else
                           {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hanzi[h*2+1601]);                     //晚上字符
                         Send_data(&hanzi[h*2+1600]);
                                 Send_data(&hanzi[h*2+1633]);
                         Send_data(&hanzi[h*2+1632]);
                                 Send_data(&timer[0][0]);
                                 Send_data(&timer[0][0]);
                           }
                                 }

                        if(id>7)                                   //id大于7时为对显示转换模式设置
                            {        if((Flicker==1)&(id==8))
                               {  Show_pass();
                                          Show_pass();
                                          Show_pass();
                                          Show_pass();
                                        }
                                else if(b==0)
                                   {
                                      Send_data(&hanzi[h*2+993]);   //显示汉字 “自”
                                      Send_data(&hanzi[h*2+992]);
                                      Send_data(&hanzi[h*2+1057]);   //显示汉字“动”
                                      Send_data(&hanzi[h*2+1056]);
                                          Send_data(&hanzi[h*2+1089]);   //显示汉字“模”
                                      Send_data(&hanzi[h*2+1088]);
                                      Send_data(&hanzi[h*2+1121]);   //显示汉字“式”
                                      Send_data(&hanzi[h*2+1120]);
                                   }
                                else
                                   {
                                      Send_data(&hanzi[h*2+1025]);   //显示汉字“手”
                                      Send_data(&hanzi[h*2+1024]);
                                      Send_data(&hanzi[h*2+1057]);   //显示汉字“动”
                                      Send_data(&hanzi[h*2+1056]);
                                          Send_data(&hanzi[h*2+1089]);   //显示汉字“模”
                                      Send_data(&hanzi[h*2+1088]);
                                      Send_data(&hanzi[h*2+1121]);   //显示汉字“式”
                                      Send_data(&hanzi[h*2+1120]);
                                   }
                                if(id==9)
                                   {
                                     if(b==1)                           //手动模式
                                       {
                                         id=0;f=0;
                                       }
                                     else
                                           {
                                             Send_data(&hanzi[h*2+993]);    //显示汉字“自”
                                         Send_data(&hanzi[h*2+992]);
                                                 Send_data(&hanzi[h*2+1057]);   //显示汉字“动”
                                         Send_data(&hanzi[h*2+1056]);
                                                 if(Flicker==1)
                                                   {
                                                     Show_pass();
                                                   }
                                                 else
                                               {
                                                     Send_data(&timer[a/16][h]);    //转换时间
                                        Send_data(&timer[a%16][h]);
                                                         }
                                                 Send_data(&hanzi[h*2+1153]);   //显示汉字“秒”
                                         Send_data(&hanzi[h*2+1152]);
                                           }
                   }
                          }

          P1=sw[h];                                      //输出行信号
          STR=1;STR=0;
           UU=1;                         //锁存为高,595锁存信号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
        }

/************************************************/

//temp=255-temp;
//return temp;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1         //中断入口,闪烁
{
  TH0=0xC5;              //15ms定时 晶振12M
  TL0=0x68;
  if(msec++==40)             //1000ms
   { msec=0;
         x++;
     if(x>=a)
       { x=0;
            if(b==0)                    //自动模式
        {
                if(f++==5)
              f=0;          //f显示转换计数器 ,d为用户设置的自动转换时间的值。
            }
           }
    if(h++==4)                    //5秒后进入正常走时。
       {id=0;h=0;}
        }
  if(msec<20)
            Flicker=0;         //闪烁标志反转
  else
            Flicker=1;

}

/***********************输出一个字的不显示数据。*****************/
void Show_pass()
{
  Send_data(&timer[0][0]);                         //不显示
  Send_data(&timer[0][0]);                         //不显示
}

/**********************************************************/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
{
char s;
        for(s=4;s>=0;s--)                                            //i为向后先择字节计数器,zimuoo为向后先字计数器
        {
         BUFF[2*s+1]=hanzi[zimuo+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0中,第二个字模和第一个字节放入BUFF2中
         BUFF[2*s]=hanzi[zimuo+1+32*s+2*line];                //把第一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1中,第二个字模的第二个字节放入BUFF3中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inc,tempyid,temp;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8+inc;s++)                   //发送8字节数据
        {
         if(Move<8)
       tempyid=Move;
     else
     tempyid=Move-8;
     temp=(BUFF[s]>>tempyid)|(BUFF[s+1]<<(8-tempyid));        //h1左移tempyid位后和h2右移8-tempyid相或,取出移位后的数据。
temp=255-temp;

         SBUF=temp;                      //把BUFF中的字节从大到小移位相或后发送输出。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          /*从串口发送数据*/
{
     SBUF=*d;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_1)
{
  uchar address,time;
  uchar max,min;
  if(sel==9)  {address=0xc2; max=20;min=1;}    //自动转换时间时最大为20秒。
  if(sel==8)  {address=0xc0; max=1;min=0; }     //显示自动转换或手动转换。为零自动,为1手动。
  if(sel==7)  {address=0x80; max=59;min=0;}     //秒
  if(sel==6)  {address=0x82; max=59;min=0;}    //分钟
  if(sel==5)  {address=0x84; max=23;min=0;}    //小时
  if(sel==4)  {address=0x8a; max=7; min=1;}    //星期
  if(sel==3)  {address=0x86; max=31;min=1;}    //日
  if(sel==2)  {address=0x88; max=12;min=1;}    //月
  if(sel==1)  {address=0x8c; max=99;min=0;}    //年

  time=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if (sel_1==0) time++;  else time--;
  if(time>max) time=min;
  if(time<min) time=max;

  W1302(0x8e,0x00);
  W1302(address,time/10*16+time%10);
  W1302(0x8e,0x80);
}

/**************************延时***********************/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110;TempCyc>1;TempCyc--)
     {;}
}

//********DS1302读写程序***************//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h;
    ACC = d;
    for(h=8; h>0; h--)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uchar h;
    for(h=8; h>0; h--)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h;
    uchar ucAddr = 0x80;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h =7; h>0; h--)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
        W1302(0xc0,0x01);
        W1302(0XC2,0X03);                        //初始自动转换显示时间为3秒。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读取DS1302中的时间****************/
void du1302()
{
      Sec=R1302(0x81);   //对取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Cent=R1302(0x83);
          Hour=R1302(0x85);
          Day=R1302(0x87);
          Month=R1302(0x89);
          Week=R1302(0x8b);
          Year=R1302(0x8d);
          b=R1302(0xc1);
      a=R1302(0xc3);
          a=a/16*10+a%16;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16+a/16;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return(tvalue);
}
/*******************************************************************/
uchar code sw[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16行段码*/

const uchar code timer[13][16]={            /*0~9字符*/

/*--  文字:  0  --*/
/*--  Book Antiqua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20   --*/

0xFF,0xFF,0xE3,0xDD,0xBE,0xBE,0xBE,0xBE,0xBE,0xBE,0xBE,0xBE,0xDD,0xE3,0xFF,0xFF,
/*--  文字:  1  --*/
/*--  Book Antiqua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20   --*/
0xFF,0xFF,0xEF,0xE7,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83,0xFF,0xFF,

/*--  文字:  2  --*/
/*--  Book Antiqua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20   --*/
0xFF,0xFF,0xC7,0xBB,0x7D,0x7F,0x7F,0xBF,0xCF,0xF7,0xFB,0xFD,0xFD,0x01,0xFF,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