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的TXD.RXD接到单片机其它I/O口,会损坏MAX232吗?

楼主(2019-03-09):
MAX232的TXD.RXD接到单片机其它I/O口,会 损坏MAX232吗?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因为51单片机默认情况下P1口--------P3口都是高电平,MAX232电流都流通不了,P0口又是一个漏极开路方式

网友B:
如果会损坏,是什么道理呢?将一个芯片进行物理性破坏,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C:
不会。IO口本质上就是高低电平的变化

楼主:
我把它取下安装A51编程器上,能用,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