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设计,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入2种电路可以用同一放大电路吗?

楼主(2019-03-09):
现在要做设计 一个智能温度变送器  可以选择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入 热电阻输入肯定要用桥式电路 而热电偶直接差压放大,那么两种不同的测量电路我一定要设计两个不同的放大电路吗

网友A:
用两个吧,便于调试与生产,用一个的话切换很不容易切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设计,或许有超级高手。

网友C:
可以用一个,事实上大部分产品都是用一个的

网友D:
不用,一个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中颖的79F085单片机,内部自带放大电路,外围设计很简单,编程时加一个放大倍数选择参数就可以了,不需要外部放大电路

网友F(2024-08-09):
引用 网友D:
不用,一个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请问一个放大电路怎么兼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