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GPS定位系统设计,LCD1602显示

楼主(2019-03-09):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基于51单片机的GPS定位设计,用LCD1602来显示的,显示的效果就是经纬度,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这个里面是源代码

网友A(2019-04-08):
你好,我用单片机连上GPS模块之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拔掉就正常,请问要怎么弄呀。我是用gps的vcc,txd,rxd,gnd的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单片机连上GPS模块之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拔掉就正常,请问要怎么弄呀。我是用gps的vcc,txd,rxd, ...

你的GPS和单片机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连接,电脑下程序到单片机也是通过串口。两边同时都在给单片机传数据它工作的不正常也没啥问题。如果必须要在连接着定位模块的情况下下载程序可以考虑扩展串口。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GPS模块啊?

网友D:
什么gps模块?

网友E:
是NEM-6 gps模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单片机连上GPS模块之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拔掉就正常,请问要怎么弄呀。我是用gps的vcc,txd,rxd, ...

下载和GPS都共用一个串口,导致出错,建议GPS供电加一个开关下载是关闭或者用其他串口。

网友F:
哥,我这个仿真的话怎么出不来

网友G(2019-05-19):
请问gps接受频率是多少?

网友G:
你好,我用电脑串口模拟gps发送信息,lcd有显示。但我用gps和单片机直接相连,lcd就没有显示了,请问大佬知道原因么

网友H(2019-11-27):
请问适用ATK-S1216 GPS这个吗,这个GPS也是有vcc,txd,rxd,gnd这些插口不知道接51单片机的哪些管脚

网友H:
请问这个是用ATK-S1216 GPS吗?这个GPS也有vcc,txd,rxd,gnd这四个管脚不知道接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的GPS和单片机的连接是通过串口连接,电脑下程序到单片机也是通过串口。两边同时都在给单片机传数据它 ...

请问该怎么拓展串口呢?

网友I(2019-12-30):
请问里面的程序有没有注释啊?不然看不懂

网友I:
楼主,你弄个  海拔+时间+速度  的程序出来学习学习哈嘛

网友J(2021-01-10):
请问您用的GPS模块是什么型号?如果型号不同代码需要怎么改?

网友K:
GPS模块怎么编写代码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单片机连上GPS模块之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拔掉就正常,请问要怎么弄呀。我是用gps的vcc,txd,rxd, ...

换一路串口,不要和程序下载使用同一个串口就行了

网友M(2021-03-24):
大佬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