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遥控玩具车 的发射电路求解,谢谢大家

楼主:
在TX-2发射部分,二极管D1、D2、D3、D4、D5、D6是如何工作的?分别按一下左、右、前、后、快进等按键,芯片各引脚和电路各点电压是如何高低变化的?电流是如何流动的?最好讲讲整张电路图原理,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2019-03-09):
D1-D5构成或门,无论那个按钮按下,都使输入脚3变成低电平,同时使LED发光。
各按钮按下时,对应的1,4,5,6,14脚成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D5构成或门,无论那个按钮按下,都使输入脚3变成低电平,同时使LED发光。
各按钮按下时,对应的1,4,5 ...

谢谢您!
3脚本身是低电平呀,解释不同,是不是电路图有误?

网友B:
大家给看看,电路图是否有错误

网友C:
Q2基频振荡,Q3调制放大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