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操作系统源码,可以完成基本的电梯功能

楼主:
此电梯完成了基本的逻辑功能

#include "task.h"

typedef enum
{
        judge          = 0,
           up_open_door   = 1,
        uping          = 2,
        up_lift        = 3,
        down_open_door = 4,
        downing        = 5,
        down_lift      = 6,
        finish         = 7
}_up_Typedef_t;

static _up_Typedef_t up_status = judge;

_task_Typedef_t task_buff[4] = {0,0,0,{0}};      //建立任务列表

static u8 taskID         = 0;
static u8 process_status = 0;
u8 now_lift              = 1;    //当前电梯所在楼层

sbit BEEP = P0^7;

static void Task_Clear(u8 taskid)          //清除任务表中的指定任务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 0;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1;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4;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0]   = 0;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1]   = 0;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2]   = 0;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3]   = 0;
}

void Task_Table_Clear(void)             //清除任务表
{
        Task_Clear(0);
        Task_Clear(1);
        Task_Clear(2);
        Task_Clear(3);
}

void Check_Task_Table(void)              //查询任务表
{
        LED_display(now_lift);
        while(task_buff[taskID].now_dir == 0);     //等待任务发生
}

void Task_Init(void)
{
        process_status = 1;
        up_status      = judge;
}

void Task_Creat(u8 dir,u8 lift_id,u8 in_out)    //in_out:0,里面按键,1外面按键
{
        if(in_out == 1)       //外面按键
        {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0)     //如果当前电梯空闲
                {
                        if(lift_id >= now_lift)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lift_id;
                        }
                        else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lift_id;
                        }
                }
                else if(dir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如果顺路
                {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1)    //如果向上运行
                        {
                                if(lift_id >= now_lift)          //如果人在电梯之上
                                {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在当前任务中添加
                                        if(lift_id >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lift_id;
                                        }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else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2)     //如果向下运行
                        {
                                if(lift_id <= now_lift)             //如果人在电梯之下
                                {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在当前任务中添加
                                        if(lift_id <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lift_id;
                                        }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
                else
                {
                        if(dir == 1)     //如果人想向上
                        {
                                if(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lift_id)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else if(dir == 2)     //如果人想向下
                        {
                                if(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lift_id)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
        }
        else if(in_out == 0)      //如果人在里面按按键
        {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0)     //如果当前电梯空闲
                {
                        if(lift_id >= now_lift)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lift_id;
                        }
                        else
                        {
                                task_buff[taskID].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lift_id;
                        }
                }
                else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1)      //如果当前运行方向向上
                {
                        if(lift_id > now_lift)    //如果要去的楼层在当前楼层之上
                        {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在当前任务中添加
                                if(lift_id >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 lift_id;
                                }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2;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else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2)    //如果当前运行方向向下
                {
                        if(lift_id < now_lift)     //如果要去的楼层在当前楼层之下
                        {
                                task_buff[taskID].lift_buff[lift_id - 1] = 1;     //在当前任务中添加
                                if(lift_id <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 lift_id;
                                }
                        }
                        else
                        {
                                task_buff[(taskID + 1) % 4].now_dir = 1;                               //创建新任务
                                task_buff[(taskID + 1) % 4].lift_buff[lift_id - 1] = 1;
                        }
                }
        }
}

void Update_Task_Table(void)    //更新任务列表
{
        switch(gKey_Value)
        {
                case IN_FLOOR_1:                        //如果在一楼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0,1,0);
                }
                break;

                case IN_FLOOR_2: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0,2,0);
                }
                break;

                case IN_FLOOR_3: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0,3,0);
                }
                break;

                case IN_FLOOR_4: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0,4,0);
                }
                break;

                case OPEN_DOOR:
                {
                        gKey_Value = 0;

                }
                break;

                case CLOSE_DOOR:
                {
                        gKey_Value = 0;
                }
                break;

                case OUT_FLOOR_DOWN_2: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2,2,1);
                }
                break;

                case OUT_FLOOR_UP_2: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1,2,1);
                }
                break;

                case OUT_FLOOR_1: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1,1,1);
                }
                break;

                case OUT_FLOOR_4: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2,4,1);
                }
                break;

                case OUT_FLOOR_DOWN_3: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2,3,1);
                }
                break;

                case OUT_FLOOR_UP_3:
                {
                        gKey_Value = 0;
                        Task_Creat(1,3,1);
                }
                break;

                case WRINGING:
                {
                        gKey_Value = 0;
                        BEEP = 0;
                }
                break;
        }
}

void Task_Process(void)
{
        while(process_status)
        {
                switch(up_status)
                {
                        case judge:
                        {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1)     //当前任务需向上
                                {
                                        if(task_buff[taskID].lift_buff[now_lift - 1] == 1)    //本层需上人
                                        {
                                                up_status = up_open_door;
                                                time_count = 0;
                                        }
                                        else        //本层不需上人
                                        {
                                                up_status = uping;
                                                time_count = 0;
                                        }
                                }
                                else if(task_buff[taskID].now_dir == 2)   //当前任务需向下
                                {
                                        if(task_buff[taskID].lift_buff[now_lift - 1] == 1)    //本层需上人
                                        {
                                                up_status = down_open_door;
                                                time_count = 0;
                                        }
                                        else        //本层不需上人
                                        {
                                                up_status = downing;
                                                time_count = 0;
                                        }
                                }

                                LED_display(now_lift);
                        }
                        break;

                        case up_open_door:
                        {
                                if(time_count < 3000)
                                {
                                        Motor_Status(0);          //电梯不动
                                        LED_UP_OFF;
                                }
                                else      //5s时间到
                                {
                                        if(now_lift >= task_buff[taskID].max_lift)    //如果已经到达当前任务的最高层
                                        {
                                                up_status = finish;
                                        }
                                        else
                                        {
                                                up_status = uping;
                                                time_count = 0;
                                        }
                                }
                        }
                        break;

                        case uping:
                        {
                                if(time_count < 2000)
                                {
                                        Motor_Status(1);     //向上
                                        LED_UP_ON;
                                }
                                else
                                {
                                        up_status = up_lift;
                                }
                        }
                        break;

                        case up_lift:
                        {
                                if(now_lift < 4)
                                {
                                        now_lift++;
                                        LED_display(now_lift);
                                        if(task_buff[taskID].lift_buff[now_lift - 1] == 0)     //如果不需上人
                                        {
                                                up_status = uping;
                                                time_count = 0;
                                        }
                                        else
                                        {
                                                up_status = up_open_door;
                                                time_count = 0;
                                        }
                                }
                        }
                        break;

                        case down_open_door:
                        {
                                 if(time_count < 3000)
                                {
                                        Motor_Status(0);          //电梯不动
                                        LED_UP_OFF;
                                }
                                else
                                {
                                        if(now_lift <= task_buff[taskID].min_lift)  //如果已经到达当前任务的最低层
                                        {
                                                up_status = finish;
                                        }
                                        else
                                        {
                                                up_status = downing;
                                                time_count = 0;
                                        }
                                }
                        }
                        break;

                        case downing:
                        {
                                if(time_count < 2000)
                                {
                                        Motor_Status(2);     //向下
                                        LED_DOWN_ON;
                                }
                                else
                                {
                                        up_status = down_lift;
                                }
                        }
                        break;

                        case down_lift:
                        {
                                if(now_lift > 1)
                                {
                                        now_lift--;
                                        LED_display(now_lift);
                                        if(task_buff[taskID].lift_buff[now_lift - 1] == 0)     //如果不需上人
                                        {
                                                up_status = downing;
                                                time_count = 0;
                                        }
                                        else
                                        {
                                                up_status = down_open_door;
                                                time_count = 0;
                                        }
                                }
                        }
                        break;

                        case finish:
                        {
                                 process_status = 0;
                                 Task_Clear(taskID);          //清除刚才完成的任务
                                 taskID = (taskID + 1) % 4;          //指向下一个任务
                        }
                        break;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task.h"

u16 time_count = 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Task_Table_Clear();    //清除任务表

        while(1)
        {
                Check_Task_Table();              //查询任务表
                Task_Init();                          //任务初始化
                Task_Process();                      //执行任务
        }
}